[STM32] 看来我买到假的STM32F103VBT6

楼主(2021-03-30):
刚做了批板子,由于原渠道买的芯片实在太贵(68元一片),而淘宝上只要45元一片,问过他们说假一赔十,就只买了5片试一下,收到后从外观上看不出任何问题,看不出有打磨痕迹,丝印也非常清晰,而从原渠道买的是马来片(芯片上显示MYS),淘宝上买的是朝国片(KOR),板子做好后上电读取芯片信息显示是256K的,VBT6不是128K的吗?也能正常下载,只是简单的验证了一下IO倒没问题,串口通信也正常,其它的没时间验证,请问香域版主VBT6是不是没256K的?那个全球ID是3开头的

网友A:
不是说读取芯片信息,看全球ID看不出来什么么?

对啊 读ID应该是唯一识别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读取芯片信息,看全球ID看不出来什么么?

全球ID也读取出来了,从ID看我哪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起码FLASH是256K的,和正品的不一样,除非新出的是256K的

网友B:
出厂前工厂的测试发现后面的128k字节有问题,就当作128K卖。
VBT6是128K,你读取芯片信息显示256K,后面的那128K不保证每个字节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厂前工厂的测试发现后面的128k字节有问题,就当作128K卖。
VBT6是128K,你读取芯片信息显示256K,后面的 ...

照你这么说不是假的?以前用的都是128K的,从来没见过256K

网友B:
这种现象不常见,那要生产线上出现次品,市场上才会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照你这么说不是假的?以前用的都是128K的,从来没见过256K

听说过一般都是64k的片子,实际是128k,后面64k不保好,你这个也是一样的,老外套路就是这样的,民用品里面筛选出工业级,

@gxs64 :现在还不是不便宜,现在都是还是二三百,不过物价水平差多了
不是老外,中外都一样。当年的七专品贼贵,一片7805要100+(上世纪九十年代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听说过一般都是64k的片子,实际是128k,后面64k不保好,你这个也是一样的,老外套路就是这样的,民用品里 ...

当年产品有几个高频指标不过关,换上几只七专电容立马过。

网友E:
能用就凑合着用了,淘宝没这水平卖假货了,你就当是128的flas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