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求教:STM32F373的SDADC程序

楼主(2021-03-30):
求教一个373的标准库SDDADC程序。

网友A(2022-12-17):
这个官方没有提供例程吗?

网友B:
SDD是啥?我知道ADC

网友C:
这个好像你去直接找官方的demo就好了吧

网友D:
没有这个程序,估计你得参考STdemo去自己编写了

网友E:
话说,F373一般都用在那里啊?这MCU

网友F:
请教一下,这SDDADC是什么?

网友G:
你是想要SDADC的两部分程序是么?

网友H:
其实建议楼主,直接参考F4的就可以了吧,它俩寄存器差不多,应该

网友I:
F3的现在还有标准库了么?

网友J:
用的F3比较少,建议楼主可以用cubemx生成个工程,其实hal挺简单的

网友K:
是要驱动就行吗?他家没有提供demo例程么?

网友L(2023-02-19):
直接去官方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