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耦合输出,改变驱动频率,输出波形存在差异的疑问

楼主(2021-03-30):
接上次的问题,电路可以简化如图1(实际图为2,因为开环,简化为图1),两个MOS管分别在交流信号的正负半周导通,负载为变压器耦合的电容,存在最佳谐振频率,现在输出交流信号的频率从最佳谐振频率逐步增大,在电容两端的波形如下所示,存在周期性波动,只明白改变频率,相当于改变了负载的特性(阻性,容性,感性),一般只会引起输出电压的高低(最佳谐振点,纯阻性,输出电压最高),但是没有想明白为啥会引起输出电压存在周期性的波动?输入信号在2M左右,输出同频,但是轮廓存在周期性波动。
                                            图1

                      图2

网友A:
怀疑电路有误,

网友B:
q值无穷大才能得到等幅正弦波。
两个mos管的差异,还会引起偏磁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能力不足,降低Q值应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值无穷大才能得到等幅正弦波。
两个mos管的差异,还会引起偏磁

“q值无穷大才能得到等幅正弦波。”

你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两个MOS管分别在交流信号的正负半周导通。得用推挽电路。

为了分析方便,我在这里省略了,实际是两个mos管的驱动是相位差180°的正弦波信号,MOS管静态工作点设置在临界导通,MOS管均为正弦正半周导通,但是初级线圈绕向问题,两个MOS管导通情况下的磁通方向是相反的,理解上面可以简单认为在正负半周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值无穷大才能得到等幅正弦波。”

你确定???

正弦波的传递函数是个二阶系统,其中分子一次项为0就是正弦波。
对于一个谐振系统,只要一次项存在,都不是正弦波。

分子打错,分母是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q值无穷大才能得到等幅正弦波。
两个mos管的差异,还会引起偏磁

现在的问题不是输出的正弦波正负半周是否等幅值,而是输出的轮廓存在周期性的波动,而且这个波动现在看来还和驱动频率相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的传递函数是个二阶系统,其中分子一次项为0就是正弦波。
对于一个谐振系统,只要一次项存在,都不 ...

你觉得楼主现在更关心等幅还是更关心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楼主现在更关心等幅还是更关心正弦波?

他自己都说了,包络跟开关频率有关,说白了就是Q值不够,滤不掉。

网友A:
楼主,烦请在LC回路串联一个小电阻,看下幅度波动有无改善或者劣化,我跟叶春勇的说法谁对谁错也就不用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烦请在LC回路串联一个小电阻,看下幅度波动有无改善或者劣化,我跟叶春勇的说法谁对谁错也就不用争了 ...

输出电压很高,最高峰峰值在7200V,里面串入电阻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频率和LC谐振频率,很难完全相同,必然产生差频。

你的意思是轮廓的波动是因为驱动频率和谐振频率不一致造成的,有啥理论依据吗

网友D:
这不是示波器的采样率或显示分辨率不够吗?

不是的,是输出幅值存在周期性波动,轮廓看起来的效果

网友E:
寄生震荡?!

楼主:
有对应的模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不是输出的正弦波正负半周是否等幅值,而是输出的轮廓存在周期性的波动,而且这个波动现在看来 ...

反馈环 可调不可?
LC,按理不会出啥乱子,除夕铁芯饱和或高压包绝缘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馈环 可调不可?
LC,按理不会出啥乱子,除夕铁芯饱和或高压包绝缘不达标。 ...

直接开环状态了,避免反馈环的调节作用

网友E:
在图2中,原边绕组有红蓝两端,看似交流接法,而图1的原边是直流接法,
如果两管都是 临界导通,这电路可视为 乙类,可是那讯号源的接法,若真的按 图1 那样,就成了 两管並联当一只管来用,LC 吃到的只有 正弦半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图2中,原边绕组有红蓝两端,看似交流接法,而图1的原边是直流接法,
如果两管都是 临界导通,这电路可 ...

实际是图2接法,我只是用图1简化了,驱动两个mos管的信号是有180度相位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际是图2接法,我只是用图1简化了,驱动两个mos管的信号是有180度相位差的 ...

也就是说,两管是分开驱动的,虽然讯号是同一个,这就合理,
变压器原边,也应该是 有红蓝两组,各接一个漏极吧,这才是 推挽,否则就变成 倍频 了。

楼主:
是的,两者信号相差180度,均在正半周期导通,但是红蓝线圈绕向相反,所以磁场方向相反,从磁场的整体看就是一个正负都有的完整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