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箱上指示灯开孔的问题

楼主(2021-03-30):
线路板上有二十来个LED指示灯,想设计一个钣金机箱,机箱上开孔并丝印,用这些二极管把机箱孔堵上,达到指示的目的。但一直在犹豫,第一这些二极管需要严格统一、并可控制好高度,矮了漏不出头,高了顶弯了;第二这些二极管不能焊歪了,对不上孔。这对焊接和装配的要求也太高了,请教各位大咖,面板的二极管指示灯是如何处理的?

换个厂家吧,这种焊接要求也是一般
如果连这个精度都不能保证,SMT厂别开了

网友A:
用pvc面贴工艺,省事又漂亮,这么多灯用贴片led,做块单面板安装.

https://s.taobao.com/search?q=pv ... oz_20210330&ie=utf8

网友B:
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了结构设计这一说法,这个是无法偷懒的,只是灯的形式会影响结构设计和美观,常用直插式,机箱开孔,也有用贴片机箱面板上装导光柱的,怎么做关系到机加的结构设计、成本、安装难易度等因素。

网友C:
LED的脚上需套上间隔柱保持LED的固定的高度并可防止LED焊歪

网友D:
机箱开一大长孔(窗),用有机玻璃或透光PVC贴复封堵,施工便利简捷游刃有余,既能透光又能饰美,实乃一举三得!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我再好好权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的脚上需套上间隔柱保持LED的固定的高度并可防止LED焊歪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了结构设计这一说法,这个是无法偷懒的,只是灯的形式会影响结构设计和美观,常用直插 ...

导光柱是粘在机箱开孔上吗?我看淘宝上的导光柱,一个就要几毛钱,许多都写这定制,也不似标准件

网友E:
导光柱大都是定制的,高低形状都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导光柱是粘在机箱开孔上吗?我看淘宝上的导光柱,一个就要几毛钱,许多都写这定制,也不似标准件 ...

导光柱有插在板子上的,一组几个头的都有,你去选,不贵,用表贴LED,常规的装配工艺,就是相邻的灯通过导光柱可能有些串色

网友D:
友情建议:机箱开大量孔不可取!宜考虑简而优的方案。机箱开一大长孔(窗),用有机玻璃或透光PVC贴复封堵,施工便利简捷游刃有余,既能透光又能饰美,省脑省力省时省事!

网友G:
我设备上用的这种
单个的也有

网友G:
导光柱其实也行,成本略高,可以用贴片灯珠

网友H:
搞个自粘的面板,然后做SMT,这样一致性好,还好看

网友I:
如果是 插件LED:  上 工装夹具,先固定好LED,再焊接。
零售小批量的 导光柱 当然贵得离谱。 上批量了,几厘钱说不定都会嫌贵。

网友J:
有专门的把LED固定在面板上的座子。
有金属的,也有塑料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专门的把LED固定在面板上的座子。
有金属的,也有塑料的。

这才是正解,一致性很好。

网友L:
过去很多产品就是这么做的,1990s我也有过这样的设计。但现在用表贴LED加一体化导光柱的方案更适合大批量产品,成本反而更低,而且可以适应小尺寸面板。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过去很多产品就是这么做的,1990s我也有过这样的设计。但现在用表贴LED加一体化导光柱的方案更适合大批量产 ...

其实我现在产品上也是表贴LED加一体化导光柱了,而且是小尺寸面板。
关键是,楼主对原来的那些东西也不明白啊,所以要一步一步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