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F4P6 如何手动关闭看门狗(IWDG)

楼主(2021-03-30):
HK32F030MF4P6 如何手动关闭看门狗(IWDG)       进入 stopMode之前关闭看门狗,避免低功耗模式下复位。  唤醒后重新配置IWDG。
是不是把BIT17 置 1就行了?

楼主(2021-05-07):
@航顺的 FAE 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A:
为什么手动关闭?

网友B:
不太理解楼主的使用场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楼主的使用场景的。

程序正常运行时 打开 看门狗,防止程序跑飞后看门狗复位。      当睡眠时 看门狗应该停止运行,否则睡眠后会被看门狗复位,无法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