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 Ver6.88B (2021-3-17)起:较大升级:增加项目、配置文件管..

楼主:
STC-ISP Ver6.88B (2021-3-17)
  1. 脱机下载板U7/U8固件更新为v1.40
     (解决脱机下载时自动增量重复的问题)
  2. 加载的HEX文件出现地址重叠时进行错误提示
  3. 增加U8W编程器的LED显示模式2
  4. 增加菜单功能和快捷键功能
  5. 增加项目文件管理功能
  6. 增加配置文件管理功能
  7. 解决使能部分型号的自动增量功能时应用程序会异常关闭的问题

Ver6.88C (2021-4-7)
  1. 脱机下载板U7/U8固件更新为v1.42
     (U8W编程器默认使用LED显示模式1)
  2. 增加IAP15W414AS型号
  3. 增加IAP15W4K62S4型号
  4. 增加调节频率和编程硬件选项开关

Ver6.88D (2021-4-16)
  1. 解决U8W脱机下载STC8H3K64S4系列时调节频率误差大的问题
  2. 脱机下载也增加支持调节频率和编程硬件选项开关

Ver6.88E (2021-4-26)
  1. 修正打开部分文件会误判为HEX文件的错误
  2. 修正自动截取多余的代码到数据区会出现异常的问题
  3. 增加STC8A8K64D4系列型号
  4. 脱机下载板U8W固件更新为v1.43
     (支持STC8A8K64D4系列脱机下载)

Ver6.88F (2021-5-19)
  1. 解决U8W脱机下载STC8H3K64S4系列时调节频率误差大的问题
  2. 增加STC8A8K64D4系列头文件
  3. 增加STC8H4K64TLR系列型号
  4. 更新Keil的CDB文件
    (增加STC8A8K64D4系列)
    (增加STC8H4K64TLR系列)
  5. 仿真驱动程序版本更新为v1.13
     (解决单步偶尔会出现通讯中断的问题)

==============

期中:增加菜单功能和快捷键、增加项目、配置文件管理功能 使用变得更方便、更易于管理。

stc-isp-15xx-v6.88F(210519版).zip

网友A(2021-03-30):
确实有进步,不用每次重新选择了

网友B:
2点:
1,清除脱机代码后,第一次在线烧录没反应,需要停止再点下载才有反应;
2,“使用第二种LED显示模式”默认是不勾选的,也就是应该默认使用以前的显示方式,但升级后默认的是新的第二种显示模式,只有存一次脱机代码才会变成第一种模式,但是清除代码后,又变成第二种模式,在线烧录也默认变成了第二种新模式,不存代码就无法改成第一种模式。习惯上的东西还是默认比较好,不要每次都改,新的模式做为选项。

网友C:
又被WIN10 自带杀毒KO了

网友D:
我的怎么显示要收费费模式

网友E(点评):
哈哈,这样一下子格调就上去了

网友B(点评):
这应该只是提示软件产品是有价值的,怕有人认为免费用就是没有价值的,免费用本质不变。这个软件还是很用心的

网友B:
另外建议在线下载时也有OK和NG输出,现在只有脱机烧录时才有OK和NG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建议在线下载时也有OK和NG输出,现在只有脱机烧录时才有OK和NG信号输出。 ...

脱机有硬件。在线的只有串口,如何通知呢?

楼主:
STC-ISP Ver6.88C (2021-4-7)
  1. 脱机下载板U7/U8固件更新为v1.42
     (U8W编程器默认使用LED显示模式1)
  2. 增加IAP15W414AS型号
  3. 增加IAP15W4K62S4型号
  4. 增加调节频率和编程硬件选项开关

(顶楼附件已更新了。)
(34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脱机有硬件。在线的只有串口,如何通知呢?

是用脱机下载器在线下载

网友F:
吐槽N次了,之前每次打开ISP软件就要重新设置:时钟,参数等等重复工作,而且几年都不改,真是奇葩

网友F:
之前软件的人性化做的非常差,烧录要重复大量配置,,关键还不开放烧录协议,只能憋着怨气,一边骂一边配置

楼主:
不断反馈改进、不断完善、不断进步~~~~

楼主:
STC-ISP Ver6.88D (2021-4-16)
  1. 解决U8W脱机下载STC8H3K64S4系列时调节频率误差大的问题
  2. 脱机下载也增加支持调节频率和编程硬件选项开关

(411)

stc-isp-15xx-v6.88D(210416脱机下载增选项开关).zip

网友B(2021-04-29):
引用 楼主:
STC-ISP Ver6.88D (2021-4-16)
  1. 解决U8W脱机下载STC8H3K64S4系列时调节频率误差大的问题
  2. 脱机下载 ...

6.88D和最新的6.88E脱机下载STC8H3K64S4调节频率误差还是大,芯片固件7.3.12U在线和脱机烧录都正常,芯片固件版本7.4.1U在线正常,脱机不正常。能和官方说上话的帮忙反馈一下。STC就是有问题不好反馈,技术QQ反馈就让打技术电话,还是有个图文反馈的地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8D和最新的6.88E脱机下载STC8H3K64S4调节频率误差还是大,芯片固件7.3.12U在线和脱机烧录都正常,芯片 ...

好的,我试试。还可以试换台电脑及换个串口线看看。

(6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8D和最新的6.88E脱机下载STC8H3K64S4调节频率误差还是大,芯片固件7.3.12U在线和脱机烧录都正常,芯片 ...

请教了厂家大佬抽空回复:

xxx 2021/5/1 14:15:32
STC8H3K64S4-45I-LQFP48,   部分芯片在内部时钟 33MHZ - 36MHZ 之间某个区域频率调不到,建议内部时钟 用 45MHZ - 37MHZ,  32MHZ - 5MHZ,  或外挂时钟

xxx 2021/5/1 14:21:40
STC8A8K64D4-45I-LQFP64, STC8A8K64D4-45I-LQFP48  解决了这个内部时钟在 34MHZ 附近 不连续的难题

================
另,我自己以前也试过STC8A 部分频率误差大的问题,咨询后得知为部分不常见的频点无法调节会有较大的误差,但STC-ISP软件会有提示。我所有系列一般只使用11.0592/22M等常用频率,可以满足串口通讯了。
或者使用官方最新的#STC8A8K64D4#系列试试, 新品STC8A8K64D4-45I-LQFP64,45MHz,DMA,完美 12-BIT ADC!

(79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了厂家大佬抽空回复:

xxx 2021/5/1 14:15:32

谢谢回复!
不过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因为同一个芯片在线调的频率很准,脱机调的不准,这样应该是脱机固件有问题,如果是芯片某个区域频率调不到,在线和脱机应该都调不到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不过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因为同一个芯片在线调的频率很准,脱机调的不准,这样应该是脱机固件 ...

发现昨天的stc-isp v6.88f已修复。请在stc官网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