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在MDK5.33-AC6环境下编译无法跳转到定义?

楼主(2021-03-30):
编译出来0错误0警告,MDK已经勾选Browse infomation,MDK和pack包安装路径是全英文,工程文件也是全英文,源文件全部放在src文件夹,头文件全部放在inc文件夹,文件夹直接放在工程目录下,目录深度只有一级,就差直接把所有源文件和头文件放在工程目录下了。但就是不支持跳转到定义,请问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换个5.27的版本可以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的了,AC6好像是各种问题

网友C:
我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我这边是因为文件扩展名我习惯写成大写形式.H,结果mdk就不认。后来换成.h就好了。

网友D(2021-05-14):
今天刚开始用E230的芯片,也是到一样的问题。也是各种试,都不行。很多无法跳转,有的可以跳转。F系列的就没这个问题。FAE说是E230对Keil的兼容性是没有F系列的好。请问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吗,谢谢。

网友E:
代码编辑,vscode,sourceinsight,随便一个都比MDK强几条街。

用起来是香,老是来回切换有感觉点麻烦

楼主(2021-08-06):
引用 网友D:
今天刚开始用E230的芯片,也是到一样的问题。也是各种试,都不行。很多无法跳转,有的可以跳转。F系列的就 ...

问题解决了,我还是用的E230,确实兼容性很差,安装目录不能有中文,工程文件目录页不能有中文,头文件路径不能存放太深,头文件与原文件格式要求很严格,不能安装任何加密软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