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L073TW

楼主(2021-03-30):
  使用MM32L073TW的内部晶振,由于板子有尺寸需要,没有加外部晶振,所以使用内部晶振,供电采用5V使用J-LINK识别不出芯片,采用3.3V能够识别出芯片,串口、can均能正常通信,但电源一旦接上5V,程序能执行,但串口、CAN通信均异常
  实际测量发现是3.3V供电和5V供电内部HSI变化太大,差不多16%。实际不知道随温度变化还有多大,也不知这样如何校准

网友A(2021-05-23):
看看手册吧,用3.3V的话也行的,加个LDO呗

网友B:
建议加个LDO吧,这样会好一些

网友C:
建议楼主先看看官方手册

网友D(2023-06-21):
你好,在项目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使用了外部晶振,在5v时can通信上电时通信异常,但在3.3v时用jlink供电时是能够正常can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