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C8T7这么容易坏吗?done

楼主(2021-03-30):
经过测试,问题不在AT32F421C8T7芯片,将芯片拆下,换到 https://oshwhub.com/spadger/bluepill 这个核心板上一切正常。
这个芯片真挺结实,接近400mA的电流表面接近100℃,拷了好久都没干掉它。

LQFP48封装的MCU通常有4组电源,对应1个模拟地,3个数字地。
  • 8脚VSSA
  • 23脚VSS
  • 35脚VSS(部分芯片型号这个管脚为GPIO)
  • 47脚VSS

比较特殊的,兼容STM32F030C8T6的型号没有35脚36脚这组电源,取而代之的是2个GPIO(PF6/PF7)。
这次出问题的这个板子,拆掉芯片以后测试,只有35脚的VSS连到GND上了。8、23、47这三个管脚都没有连到GND上。如果是STM32F103C8T6,那么刚好能用。
换成AT32F421C8T7及其它没有35/36脚这组电源的芯片就不行了。

刚好手中还有4个这种蓝色的BluePill核心板,全部把芯片拆掉测试,4个都没有这问题。
如下图,总共5个,最左边的这个是这次出问题的板子,这些板子看起来很像,但仔细观察发现会有细微的差别,MCU底部的丝印上有QYF-288字样。
这些板子购自x宝,价格很便宜,设计和生产者不详,不知道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GND是最好走的一个网络了。

感谢雅特力的 @muyichuan2012 及其同事的协助,很快就定位到了问题。

因为看到AT32的资料还不错,买了几个样片,型号:AT32F413CBT7,AT32F415CBT7,AT32F421C8T7。
测试方法是把BluePill开发板上的STM32F103C8T6拆掉,直接换成以上芯片,然后移植我们自己的bootloader,F413和F415都很顺利完成。
换到F421的时候遇到奇怪的故障:
通过BluePill的USB接口供电5V,开始整个开发板电流大约3mA左右,空芯片这个电流正常。
然后手指碰一下开发板的2.54排针,电流突然升高到390mA左右,芯片开始发烫,热像仪测试芯片表面温度升高到95℃左右。
拔掉开发板电源,重新插上,电流还是3mA左右,手指摸一下开发板的2.54排针,很快电流又升高到390mA左右,此时3.3V电压还是正常的,所以芯片发热严重。
掉电测量开发板的3.3V电源对地不短路,无论SWD还是ISP都无法连上这颗芯片。
STM32/GD32芯片用过很多了,这个现象还是第一次见到。有测试视频,如果厂家人员希望看的话,请留邮箱。
测试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Z4y1A79Z/

网友A:
太神奇了吧  摸一下就坏了。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  我请我们的系统工程师联系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神奇了吧  摸一下就坏了。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  我请我们的系统工程师联系您。 ...

不是完全坏,插电3mA,摸一下390mA,芯片表面升温到95℃以上。拔掉电源,再插电还是3mA。
确实太神奇了,完全无法解释。附件是测试视频:有压缩,不是太清晰,但是可以看出来。另外一个手机里面有 更清楚的。

网友A:
可否把相关电路图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把相关电路图附上?

这个板子很有名,某宝搜STM32F103C8T6有一大堆,从外观你就能分辨出来。
板子资料:https://pan.baidu.com/s/1IdKLzS7PJtxzuQTZR6hIeA 提取码: d7z3
参考下面这个图也行,就是个最小系统板
https://oshwhub.com/spadger/bluepill

网友A:
请问方便用万用表测一下MCU端VCC电压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方便用万用表测一下MCU端VCC电压是多少吗?

早就测试过了。
无论3mA还是390mA,板子上的3.3V实测都是3.244V。
这颗LDO还还真不赖,SOT-23-5居然能出390mA电流。

@imdx :已经私信您。
@muyichuan2012 :AT32F421没有VBAT管脚的。所有操作就是焊接上去然后测试,控制板蹦到排针很正常。我也很奇怪,第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现象。私信地址,把板子一起给你们寄过去,你们分析下原因。
您就只是摸了一下Vbat,这个现象蛮奇怪的,第一次听说您这样的问题。请问芯片上程序有完全擦除吗?还有就是方便把问题板子寄往重庆吗?

网友B:
把芯片的35跟36脚挑开,再试试看,103板子的35跟36是电源。421芯片是端口,试一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芯片的35跟36脚挑开,再试试看,103板子的35跟36是电源。421芯片是端口,试一下看看吧。
...

已经连板子一起发回原厂了,让他们来分析吧,我没时间来进一步研究了。
GD32F1x0/F3x0/E23x的35/36脚也都是IO,同型号的板子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就测试过了。
无论3mA还是390mA,板子上的3.3V实测都是3.244V。
这颗LDO还还真不赖,SOT-23-5居然能出3 ...

该不会是人体静电击穿了吧

网友D:
程序里跟输入相关联的输出脚短路或者配置错误,这种情况我在其他项目里遇到过,是配置错误加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里跟输入相关联的输出脚短路或者配置错误,这种情况我在其他项目里遇到过,是配置错误加短路。 ...

这个芯片刚刚焊上去,从来就没连上去过。空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刚刚焊上去,从来就没连上去过。空片。

之前也把沁恒的CH32F103焊这个板子上,玩不起来,查下来是原版BOOT0到地是10K,还是100K,记不得了,大了点,换1K后,可以下载仿真了。不知道AT32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假如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玩过,不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把沁恒的CH32F103焊这个板子上,玩不起来,查下来是原版BOOT0到地是10K,还是100K,记不得了,大了 ...

玩不起来不会380mA干到95℃吧?同样的板子上F413和F415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玩不起来不会380mA干到95℃吧?同样的板子上F413和F415是没有问题的。

很简单,如果管脚焊接短路到地,配置输出高电平,几百mA很正常。 判定很容易,flash擦除掉不烧程序,再去测它,如果现象依旧就是芯片坏了,现象没了就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如果管脚焊接短路到地,配置输出高电平,几百mA很正常。 判定很容易,flash擦除掉不烧程序,再去 ...

解释下上电3mA,摸一下开发板排针380mA?
摸一下短路,重新上电就不断路了?

网友E:
给一张原理图,看看,是不是设计的问题,我感觉设计是有问题的。

看5楼

网友F:
这个不错的,很棒的帖子,分享出来很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释下上电3mA,摸一下开发板排针380mA?
摸一下短路,重新上电就不断路了? ...

这要看你程序里面是不是存在和输入相关联的输出,包括外设。擦除程序重测一下就能判断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你程序里面是不是存在和输入相关联的输出,包括外设。擦除程序重测一下就能判断出来。 ...

芯片焊接完就连不上哪来的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芯片焊接完就连不上哪来的程序。

这样的话,唯一的原因就是芯片已经烫坏了,不会有别的。

网友A:
感谢您的反馈,今天收到您的板子请SD部门进行了研究。
发现是您这块板子的35脚没有接GND,而AT32的35脚恰好是普通IO。
板子上23和47脚也没有接到地,但板子的原理图是接上了的。
原理图和实物PCB对不上导致的。
芯片没有坏,我们将23脚接地了后就可以正产工作了。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反馈,今天收到您的板子请SD部门进行了研究。
发现是您这块板子的35脚没有接GND,而AT32的35脚恰好 ...

感谢。
假期结束我会重新测试手上的这些某宝购买的BluePill核心板,如果确实如您所说,我会把他们丢垃圾桶,然后在B站更新说明。
F413和F415是在我自己的核心板上测试的,确认不存在您说的问题,也没有遇到原帖中的问题。

网友G:
点个赞,严谨的态度

网友H:
等结果,本来还想换到421的,看到这 犹豫了下,还是等楼主的结果。

芯片没问题,放心用。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I:
我还没有遇到坏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你总是有。

网友J:
没接地的原因?

是的,这个淘宝厂家偷懒了。

网友K:
很棒的帖子,分享出来很不错的

网友L:
那还是不错了,这个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