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路请教

楼主(2021-03-30):
求指点一个运放电路,IN输入,IN控制TEST输出电压大小。 运放输出加三极管不是很明白,模拟菜鸟求老鸟指点

@SS007 :3*(200/10+1)=63V,便VCC只有12V啊,已经包和了。
@zyj9490 :您好,能再详细点分析一下吗,IN输入0-3V3,TEST输出0-60V。
@SS007 :因为有Q的共射放大,相位上加180度,这样运算放大器的输入脚 的相位就换下。原来同相脚变成反相脚,针对TEST电压,原反相脚变成同相脚了。
@zyj9490 :反相是输入,TEST为输出电压。 同相只是一个分压电压。 怎么理解为同相放大器
@SS007 :简单的一个同相电压放大器而已。
@zyj9490 :能否分析下这个电路原理
@SS007 :是共射输出,不是射极跟随器,看负载接哪里,好好复习下模电数,这些知识书上都有,仔细看都可以自己搞定
@SS007 :看后一种目的是弱了点,对负载电流不需要很大电流,还有可能扩展电压吧。
@SS007 :反相的目的,是形成负反馈闭环。另一个流过负载的电流可超过运放的输出电流能力。叫扩展。
@zyj9490 :你好,能大概描述下原理吗。有些类似射极跟随器,但是又不一样。

网友A:
这个电路实现固定的21倍(运放引入负反馈,1+200/10)放大,很常规的电压放大电路,运放+三极管主要是为了输出更高的电压或者更大的电流(运放),且负载改变不影响输出电压,存粹有输入电压和放大倍数确定。

@yhf311 :您好,再次请教您一下,12V那里应该为60V。 这个要实现的是IN输入0-3V3,test输出0-60V。 我的分析是IN为0时候,运放正相为60V分压为2.73V,反相输入为0V。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反相输入端开始升压后,然后怎么分析。。。
@SS007 :运放电路的第一步,先确认运放是否引入负反馈,判断的依据就是瞬时电压法或者瞬时电流法,模电上面有仔细讲解,判断好这个以后就可以知道运放在电路中是比较器,还是引入负反馈的运放,负反馈的运放满足虚短虚断,就可以拿来使用
相位的问题。
您好,我的理解IN输入,属于反向输入放大电路,但又和反向放大基本电路不相符,而且这个输出是TEST点,不是运放输出端。 能否再详细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