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C8T7 flash频繁读写无法写入

楼主(2021-03-31):
对AT32F421C8T7内部flash进行10s一次的读写,两次读写期间都关闭flash使能并进入standby,结果程序进行读写了十几次~几十次以后,读写内容不再更新。每次写入都有进行解锁flash和页擦除的操作,我将对flash的两次读写之间的间隔延长到30s后,就未出现上诉问题。所以想问一下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flash锁死无法修改。

网友A:
请问关闭flash使能是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关闭flash使能是什么操作?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LASH,DISABLE);为了在进stanby模式的时候功耗处于最低状态。rtc闹钟唤醒以后系统会复位,自动重新开启flash接口电路时钟。

网友A: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LASH,DISABLE);该函数只适用于sleep模式。Standby 模式本身就会关闭flash时钟的。
因此,请您把这句话屏蔽掉再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