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time输出问题

楼主(2021-03-31):
如题所示,华大time资源比较多,请教大家,pwm独立输出时,同一个time下,不同的通道允许不同的频率吗?华大手册上说time3可以实现6路独立的pwm输出,这个指的仅仅是不同的占空比吧

网友A:
额,不同频率的话,需要不同的CNT计数器和周期寄存器啊……,timer3肯定是同频的,想要不同频率,就得不同的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不同频率的话,需要不同的CNT计数器和周期寄存器啊……,timer3肯定是同频的,想要不同频率,就得不同 ...

是的,我也看了框图,从一个时钟周期出来的,后面再分而已,就是想确认一下,多谢!

网友B:
别说不同的频率了,就是a和b通道都是互相关联的,b通道是跟着a通道变得,是无法自己单独改变占空比的,只能通过改变a通道占空比来控制b通道,b通道的寄存器就是个摆设

网友C(点评):
应该不是吧。A通道可以使用B通道的寄存器形成两点控制。HC32L13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说不同的频率了,就是a和b通道都是互相关联的,b通道是跟着a通道变得,是无法自己单独改变占空比的,只能 ...

谁说A、B通道不能实现独立PWM,没试过不要乱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说A、B通道不能实现独立PWM,没试过不要乱说

我用的是F003的就是B通道不用设置的,跟随a通道变化的,设置B通道也没用

网友D:
还是没有看明白,究竟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F003的就是B通道不用设置的,跟随a通道变化的,设置B通道也没用
...

那是你没看懂例子和手册,如果使能硬件死区功能,CHB 当然是跟着CHA变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没看懂例子和手册,如果使能硬件死区功能,CHB 当然是跟着CHA变化了…… ...

谢谢,确实是这样,但是有发现一个问题不设置互补,会无法全开全关,而且缓存不能为0,为零就会输出频率减半占空比为50%的pw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确实是这样,但是有发现一个问题不设置互补,会无法全开全关,而且缓存不能为0,为零就会输出频率 ...

可能你没有完全看懂ADT,建议使用通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