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JET51A目标板外部供电仿真问题

楼主(2021-03-31):
外部供电的情况下,还能选择SWE调试模式吗? 都需要哪些设置

网友A:
这个需要看一下官方的资料吧。

网友B:
仔细看看官方的资料吧,看看是否可以。

楼主:
FAE回复已经解决:连接仿真器和目标板,先在keil中设置仿真器供电,下载程序,然后给目标板供电,在keil中修改目标板外部供电,重新下载一次即可放置调试,我用的是SWE模式,三根线

网友C:
可以啊,只要你没有服用SWD引脚

网友D:
肯定可以啊,和供电方式又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