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ISP功能boot检测引脚

楼主(2021-03-31):
之前一直用ST的ISP,现在要转到新唐平台,区别比较大。
有几个疑问,看哪位能解惑一下。
1、新唐的M0、M4系列是不是都不自带BOOT区程序,需要生产的时候用ICP的方式下载?
2、BOOT程序,是需要工程师自己编写,还是新唐有直接可以用的代码?如果有的话,代码应该也是可以配置的吧?
3、到了ISP阶段,类似ST的上电boot检测管脚,boot0、boot1,在新唐这里好像是可以任意指定为任意一个IO或者外部中断?

网友A:
1、是需要自己下载的,一般放在LDROM区中,方式有UART,USB,I2C SPI等常用接口,灵活的狠
2、BOOT的程序,官网都有下载,包括上位机,均以源码方式提供,引导选择以LDROM启动
3、部分ISP需要复位才能实现,USB类是需要管脚检测的,可自定,在BOOT源码也有写管脚,可自己随意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需要自己下载的,一般放在LDROM区中,方式有UART,USB,I2C SPI等常用接口,灵活的狠
2、BOOT的程序 ...

收到,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