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和GD32F407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1-03-31):
打算用GD32F407替换STM32F407,别的功能都可以正常兼容,但读取W25Q128时发现怎么也读不了数据。对比了一下SPI时序发现GD的似乎少了些东西。调试用的代码都是用同一份ST的官方库。难道STM32的SPI和GD32的SPI不完全兼容吗?

楼主大大,请问找到spi的问题了吗,我现在也是把stm32f407的换成gd32f407的程序,用的st的库,现在发现spi通信的网口发现有丢包的概率,有时候连续丢几包,有时候很久才丢一次,请提问一下这个问题你有了解吗?网上也有说是抗干扰能力不好,但是我用示波器测波形还是很好。

网友A:
是的,不完全一样。

网友B:
我客户也遇到从ST切换过来结果USB不能正常读取,找了他们FAE也没搞定,有没人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直接用ST官方库靠不住,就算用GD自己的库,也不保证完全没问题

楼主:
我不知道是不是GD的硬件SPI就是这样,第一个字节总是发不出来的,无论是ST的库还是GD的库都一样,每次通信之前都要先发一个字节占坑,否则就会通信失败,有没有人遇到过跟我一样的情况的

网友B:
兄弟,你USB那块搞定了吗,能不能分享个demo啊

网友D:
我也没有搞定SPI 读取M25P16  ,加上涨价厉害,也没有深入去做

网友E: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E:
这是我在别的地方看到的SPI兼容问题
若用户在使用时切换 SPI 配置,重配 SPI 后, SPI 时钟改变,建议在重配 SPI 之前先关闭 SPI 模块,配
置完成后,再使能 SPI。 修改代码如示例代码 2.2 所示。
SPI_Cmd(SPIx, DISABLE);
SPI_Cmd(SPIx, ENABLE);

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也要先关闭SPI模块,再使能SPI?还有切换SPI配置是啥意思呢?

网友F:
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G:
目前大多数国产MCU虽然和ST的兼容性还不错,但是细微之处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H:
我看STM32F207和GD32F207外设地址都不一样啊

@sfd123 :您的以太网测试 使用的 是什么PHY芯片,,我使用LAN8720,不能socket连接,,能ping通,能分享下您的代码吗? 397607437@qq.om 能发我邮箱吗?
@sfd123 :那就直接gd32f407替换stm32f207了呗,好的谢谢
@X1aoBa :不需要,直接就可以用,外设都是一样的 我验证了几个外设功能:串口、timer、ADC、ETH,都没问题
@sfd123 :请问gd407替换stm207的话,那么还需要更改成gd的库吗?
@X1aoBa :应该用GD407替换STM207,否则外设地址都不一致。我还一直在等厂家样片,还没上手!
我现在正在弄gd32f207,感觉和stm32f207差的很多,用st的库根本弄不了。现在只能改成gd的库,把底层整个换一遍,不知道老哥你是怎么弄的

网友I(2021-05-11):
我也是遇到SPI的问题,我用SPI2驱动液晶,驱动不成功,你们找到方法了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是不是GD的硬件SPI就是这样,第一个字节总是发不出来的,无论是ST的库还是GD的库都一样,每次通信 ...

楼主,你的每次通信的意思是啥意思呢?每次读写都要加一个字节的空指令或者数据么?

网友I:
楼主你们判断SPI发送完成是通过什么判断的,GD32不能通过判断SPI_I2S_FLAG_BSY标志位来判断发送完成。

网友J(2021-07-06):
请问这是用什么软件看的时序?

网友K(2021-12-17):
/* SPI1 init function */
#define SPI_TIME_OUT  100

void GD_SPI_Init(uint32_t spi_periph)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if(spi_periph == SPI0)
        {
                /* SPI parameter config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8;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GD_SPI_CsInit(SPI0);
                GD_SPI_MspInit(SPI0);
                spi_init(SPI0,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0);
        }
}

void GD_SPI_MspInit(uint32_t spi_periph)
{
        if(spi_periph == SPI0)
        {
                spi_disable(SPI0);
                spi_i2s_deinit(SPI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SPI0 GPIO Configuration
                PA5     ------> SPI0_SCK
                PA6     ------> SPI0_MISO
                PB5     ------> SPI0_MOSI
                */

                /* SPI0 clock 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0);

                /* SPI0 GPIO config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5, GPIO_PIN_5);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5,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

void GD_SPI_MspDeInit(uint32_t spi_periph)
{
        if(spi_periph == SPI0)
        {
                spi_disable(SPI0);
                spi_i2s_deinit(SPI0);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SPI0);
                /**SPI0 GPIO Configuration
                PA5     ------> SPI0_SCK
                PA6     ------> SPI0_MISO
                PB5     ------> SPI0_MOSI
                */

                /* SPI0 GPIO config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DOWN, 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DOWN,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

uint8_t SPI0_ReadWriteByte(uint8_t TxData)
{
    uint8_t retry = 0;

    while( spi_i2s_flag_get( SPI0, SPI_FLAG_TBE) == RESET )
    {
        retry++;
        if( retry > SPI_TIME_OUT )
        {
            return 0;
        }
    }

    spi_i2s_data_transmit( SPI0, TxData );

    retry = 0;
    while( spi_i2s_flag_get( SPI0, SPI_FLAG_RBNE) == RESET )
    {
        retry++;
        if( retry > SPI_TIME_OUT )
        {
            return 0;
        }
    }
    return spi_i2s_data_receive( SPI0 );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ST官方库靠不住,就算用GD自己的库,也不保证完全没问题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单就开发GD单片机而言,GD的库还不如ST的库

网友K:
备货GD32F407ZET6张工137 2421 2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