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有图。。。。

楼主(2021-03-31):
下载代码时出现错误,出现下载错误,如下图:使用的MCU是 MM32F0010A1T

设置图

设置图

楼主:
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找原厂要MM32-LINK仿真器试试看

楼主:
灵动的这颗芯片,却有点坑。。。。

网友B:
你需要使用原厂的仿真器看看,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C:
感觉芯片的文件选择有问题,其它的没有啥问题了。
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芯片的文件选择有问题,其它的没有啥问题了。
是不是。

官网下载的FLM文件

网友D:
固件更新了吗

网友E:
芯片的选择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过这个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的选择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过这个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keil编译器,在J-FLASH里可以下载代码,编译器里不行,就是说没法在线仿真之类

网友F(2021-05-23):
连接没连上,或者link不支持都有可能,建议用jlink试试

网友G:
感觉想link不支持呢

网友H:
仿真器那里可以找到仿真器和芯片吗?主要在那里看,这个不能说明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接没连上,或者link不支持都有可能,建议用jlink试试

用的就是jlinkfang仿真器,在J-FLASH开面可以下载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仿真器那里可以找到仿真器和芯片吗?主要在那里看,这个不能说明什么

这是国产MCU,在KEIL里使用时,是添加一些补丁之类在仿真的,同样的操作,华大的MCU可以仿真的,MM的这款不可以。。

网友I:
就是仿真器连接有问题。
1,检查接线,插头的位置经常插拔,容易断
2,检查板子供电
3,断开下载器重新试试

网友J:
你在flash配置那里可以找到芯片吗,仿真的那个选项那里,应该是能找到仿真器和芯片才可以下载的

网友K:
最重要的flash配置图没贴,可能你的link都没识别到你的芯片

网友L(2021-06-23):
楼主解决了么?
好像是下载器没连上芯片

网友M:
你的仿真器连接上了么?

网友N:
主板需要单独供电,不要用仿真器供电哦

网友O:
感觉是你的仿真器没连上,或者你的MCU锁住了,导致程序下载不进去

网友G:
感觉你的link好像连接上了,但是烧录不进去,你之前MCU烧录成功过吗?如果成功过,这次烧录不成功可能是连接不好导致,也有可能把MCU的下载口屏蔽了导致,你查查连接线吧,如果都没有问题再查查代码方面。

网友F:
看看连接方面吧,接触不良也会导致这个问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