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解决"PL2303HXA自2012已停产,请联系供货商" USB不识别的问题

楼主(2021-03-31):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tf3505/article/details/104138727

参考网上的解决办法,先下载掉原先的设备驱动,安装下面旧的驱动程序即可

好人一个。

网友A:
上次也遇到了,直接剪线换个别的芯片了。

网友B:
我估计是不是这个型号山寨货比较多,厂家通过驱动程序测试不是正品就给出了这样的提示呢,不然厂家也没有理由不再支持,虽然我这么想可也没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