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IMX6Q开发板Android7.1系统开发

楼主(2021-03-31):
28.1 Android 7.1.2-去除锁屏
在进行 Android7.1.2 系统开发的时候,有些特定的情况需要设置系统去除锁屏。本文档将介绍如何将Android7.1.2 设置去除锁屏。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用户进入系统后,修改锁屏时间,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得在 Setting 模块中删除对锁屏时间的设置。这样 Android 设备就不锁屏了。我们这里还要处理一种情况,就是让系统一启动我们就禁用锁屏的功能,很简单,我们只要把系统锁屏功能的的初始默认开关给改下就可以了。
1. 打开 Android7.1.2 源码目录,如下图所示

2. 在 Android7.1.2 源码目录 frameworks/base/packages/SettingsProvider/res/values/下,修改defaults.xml 文件

3. 将 def_lockscreen_disabledfalse 属性改为 true,修改后保存文件,然后编译安卓源码就可以去掉锁屏了。

28.2 Android 7.1.2-去除休眠
在进行 Android7.1.2 系统开发的时候,有些特定的情况需要设置系统永不休眠。本文档将介绍如何将Android7.1.2 设置永不休眠。
1.打开 Android7.1.2 源码目录,如下图所示:

2. 打 开 Android7.1.2 源 码 目 录 frameworks/base/packages/SettingsProvider/res/values/ 下 的defaults.xml 文件

发现默认值为 60000ms,也就是 60s,如图所示。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参数改为-1,如图所示:

3 打开 Android7.1.2源码目录frameworks/base/services/core/java/com/android/server/power目录下的 PowerManagerService.java 文件,在函数 getScreenOffTimeoutLocked()中添加如下代码 ,如下图所
,修改完保存退出,重新编译安卓 7.1.2 源码。
if(mScreenOffTimeoutSetting < 0)
return mMaximumScreenOffTimeoutFromDeviceAdmin;

28.3 Android 7.1.2-去除虚拟按键
在进行 Android7.1.2 系统开发的时候,有些特定的情况需要设置去除虚拟按键。本文档将介绍如何
将 Android7.1.2 去除虚拟按键。
1.打开 Android7.1.2 源码目录,如下图所示

2.进入 Android7.1.2 源码目录
frameworks/base/packages/SystemUI/src/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phone/
修改 PhoneStatusBar.java 文件,如下图所示,将框柱的那行代码注释掉,修改后保存,然后编译内核就可以去除虚拟按键了。

28.4 Android 7.1.2-设置屏幕旋转
在进行 Android7.1.2 系统开发的时候,有些特定的情况需要设置系统旋转屏幕。本文档将介绍如何将 Android7.1.2 设置系统旋转屏幕。
1.打开 Android7.1.2 源码目录,如下图所示:

2. 进入 Android7.1.2 源码目录
device/fsl/sabreauto_6q 下修改 init.rc,(注意:这里根据自己的开发板进行选择,作者用的开发板是 imx6Q),开发板默认是竖屏,
“setprop ro.sf.hwrotation 0”修改“setprop ro.sf.hwrotation 270”可以将屏幕设置为横屏,如下图所示:
然后保存退出,接着进入源码目录进行编译,就可以设置屏幕旋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