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不能烧写程序

楼主(2021-03-31):
我使用了几片N76e003做测试,刚开始都能正常烧写程序,没什么问题,偶尔一下子有一块或者两块板子的程序下载不进去,我上次下载进去的程序还在正常的跑,串口发回来的数据也是对的,但是就是烧不了程序,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点评):
使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读不了芯片的信息,但是里面的程序在正常跑。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几线连接的,有接复位没?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5线连接 我看外部对复位引脚没做处理,我看芯片手册内部有上拉。

网友A:
看一下烧录器电平,如果是nu-link pro  的话,可以通过ICP调电压适配,如果不是,需要自己改一下,再测试看

楼主(点评):
我调整了一下电压,但是感觉不是电压的问题,我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读取芯片都读不到,

网友B:
可以进行硬件复位吗

网友C:
有几种下载程序的方式啊

网友D:
能正常识别芯片吗

网友E:
是不是哪里虚焊了啊

网友F:
有时候电路板强度不够会导致使用过程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