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感抗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小了

楼主(2021-03-31):
电感的感抗计算公式是:XL=2πfL。当信号频率上升,感抗增加。
假设0~t2时刻,频率不下降(保持不变或者上升)。电源电动势在电感上产生的磁场由B->A。
1.当0~t1时,电压升高,回路电流升高,电感中产生的磁通量增加。磁通量增加(变化),将在电感线圈的作用下产生感应电动势。
根据楞次定律,感应电动势产生的磁场,将会阻碍原来磁通量的变化。所以感应电动势产生的磁场是由A>B,根据右手螺旋定则,感应电动势A+,B-。
感应电动势的方向和u(t)方向相反,相当于电感最终的端电压下降,电流下降,起到了电感阻碍电流升高的作用。

2.当t1~t2时,电压降低,回路电流降低,电感中产生的磁通量降低。磁通量降低(变化),将在电感线圈的作用下产生感应电动势。根据楞次定律,感应电动势产生的磁场,将会阻碍原来磁通量的变化。所以感应电动势产生的磁场是由B>A,根据右手螺旋定则,感应电动势B+,A-。
感应电动势的方向和u(t)方向相同,相当于电感最终的端电压上升,电流上升,起到了电感阻碍电流下降的作用。
但是我的疑问是,电流下降的慢了,感抗是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A:
电感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可以理解为将电流的相位延时(理想电感将延时相位90°),并不能改变电流的频率,既然f参数不变,感抗XL=2πfL也不会变。

网友B:
先把器件,信号都换成S哉计算,计算出V0的S 哉响应,再转换成时哉。

网友C:
LC相接不影响感抗,
影响感抗的是 频率高低或铁芯饱和了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输入不是连续的信号,不能用感抗XL去计算。找一本电路学的书,属于RL丶RC电路的暂态。我已经忘光光了 ...

你没有忘,感抗容抗阻抗都是正弦交流电路。这个电路是电感,不能说是感抗。

网友F:
当t1~t2时,电压降低,回路电流降低,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频率不变,但是供电电压降低的话,有电感会比没电感电流下降的慢,换句话说,同一时刻,有电感比没电感电流大,那这样的话,因为加入了电感,导致线路整体阻抗变小了(因为电流变大了)。
但是后来,我明白了,应该是这样的:
电感的感抗只和电流的频率有关,频率不变的话,感抗不变。之所以加入电感后电流减小的慢了,不是因为阻抗变小了,而是因为电磁能充当了电源(电磁能转换为电能)。
而且分析感抗的话,应该在电路稳定之后再计算。计算瞬间的感抗没有意义,因为讨论瞬间时刻的频率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频率不变,但是供电电压降低的话,有电感会比没电感电流下降的慢,换句话说,同一时刻,有 ...

你说的瞬时电阻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忘,感抗容抗阻抗都是正弦交流电路。这个电路是电感,不能说是感抗。 ...

电抗跟外部激力信号无关,除非磁心包和了,无论那种激力信号,感抗都存在的,说白了是电感是客观存在的,无非非正弦信号用时哉分析,微分方程表示还是频哉分析,用拉斯转换成频哉而已(包括器件模型和信号模型,输出信号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