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20000转,旋转编码器能解析出来吗

楼主(2021-03-31):
没有用过,这个问题比较小白,是不是编码器线数越高,转速越精准?
那位讲讲,我就是做个实验,买个1000线的,配上5000转的马达做个速度pid

网友A:
20000转1000线增量编码器,其最大脉冲数1.333m,只要光电编码器是高速的,就可以读取。

网友B:
只要计算出单个脉冲的周期,看MCU是否有足够的算力在此周期内完成PID计算

网友C(2021-06-09):
选型要选择响应频率高的、转速大于20000RPM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