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
单通道智能高侧电源开关设计,初学者千万别错过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有用到一颗单通道高侧电源开关芯片即英飞凌的BTT6010,以前没有用过这样的芯片,所以设计这样的电路得好好看看相关资料。通过datasheet可知这颗芯片内部集成一个带有电荷泵的N沟道垂直功率MOSFET,该设备集成在Smart6技术中,Smart的技术百度了一下,原是用于硬盘保护技术的,后应用于芯片,即自我检测、分析及报告技术,是一种自动检测芯片状态与预警系统和规范。它是特别的设计用于驱动高达7 x P21W 24V或2 x 75W 24V的灯,以及苛刻汽车中的LED环境。如下图芯片框图所示,MOSFET电荷泵的作用在于监测输出负载动态情况,输入端都带有ESD保护电路,可见设计者多么别有用心。

该芯片采用PG-DSO-14-47 EP封装,散热效果极佳,同时芯片面积不大,个人认为,该芯片可以优化下引脚设计,多达七个引脚为NC,如果能去掉的话,可以更进一步缩小芯片体积了。根据芯片引脚定义,芯片底部散热衬垫为VS脚,为芯片供电脚,同时也是内部MOS控制输出的电压,一般接车载24V蓄电池;IN脚为逻辑控制输入引脚,允许操作电压范围在-0.3V~6V之间,电流在-2mA~2mA变化,输入低电平在-0.3V~0.8V之间,输入高电平则在2V~6V之间,通常接CPU的PWM输出用来控制LED的亮度;DEN脚为诊断启用作为芯片输入脚的;为高电平则启用设备诊断的数字信号,否则禁用。其允许操作电压和电流与IN脚保持一致。OUT脚则是内部MOSFET控制输出端,可以接150W/24V的负载,常用在工程车辆上LED或涡流刹车控制(非纯电阻负载)。引脚定义及功能描述如下图所示。

IS脚则为数字和模拟混合引脚了,主要用来检查芯片状态以及输出电流情况,输出电压范围为0.3V~VS(我们设计应用的VS就是24V),允许通过的电流为-25mA~50mA之间。当DEN脚为高电平时,输入引脚逻辑为高电平,则该引脚输出与MOSFET输出电流成比例的信号,通过外部电阻(通常为1.2KΩ)采样可以计算出实际输出电流大小,大家常常将该引脚接一个低通滤波电路给到MCU的内部的ADC采样,由于该引脚输出电平高达20多伏,接CPU采样时需要作好保护,避免烧坏CPU。下图表格列出了芯片各种模式下输入和输出以及IS脚输出状态关系。

通过以下表格数据我们可知,IS脚输出电流与MOSFET输出给负载的电流的比例关系,在负载电流比较小的时候,系数变化比较大。比如在负载电流0.5A情况下,比例系数标准为3900,则IS脚输出的电流为:0.5/3900≈0.128mA,如果IS脚接的1.2KΩ电阻,则我们可以计算出CPU进行采样的电压为:1.2*0.128≈0.15V;当比例系数为最小值时,所得误差高达40%,3900*(1-0.4)=2340,则IS脚输出的电流为:0.5/2340≈0.214mA,如果IS脚接的1.2KΩ电阻,则我们可以计算出CPU进行采样的电压为:1.2*0.214≈0.26V;与标准系数相比,IS脚的检测电压差了0.1V多。但是在负载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比例系数变化则比较小,测出的电流也更准确些,比如在负载电流10A的情况下,比例系数标准同样为3900,则IS脚输出的电流为:0.5/3900≈0.128mA,如果IS脚接的1.2KΩ电阻,则我们可以计算出CPU进行采样的电压为:1.2*0.128≈0.15V;当比例系数为最小值时,所得误差为9%,3900*(1-0.09)=3549,则IS脚输出的电流为:0.5/3549≈0.141mA,如果IS脚接的1.2KΩ电阻,则我们可以计算出CPU进行采样的电压为:1.2*0.141≈0.17V;与标准系数相比,IS脚的检测电压仅差了0.02V。

通过以下时序图,我们可以知道,但输入引脚逻辑为高电平时,同时DEN引脚也为高电平启动检测时,输出到负载的电流在经过MOSFET打开延时后(最大延时为150uS),电流逐渐上升,而在IS脚出现电流则需要延时一个TsIS(ON)时间,最大为150uS,然后可以开启CPU的ADC采样,从而获取负载电流的大小,当DEN引脚变为低电平时则应马上停止ADC采样,IS引脚输出电流需要经过延时TsIS(OFF)时间才变为0,最大延时时间为20uS,当输入引脚逻辑变为低电平时,输出到负载的电流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变为0。当输入引脚逻辑为高电平时,负载已经出现电流了,但是DEN脚延时一段时间才为高电平,这是IS脚出现电流时的延时为tsIS(ON_DEN),最大为10uS。当在负载电流出现较大变化时,则IS脚感应出电流变化的延时为tsIS(LC),最大为20uS,在设计程序采样电流时应注意这些。

由于芯片控制的负载并不是单一的纯阻性负载,设计芯片以及外围电路,需要考虑各种应用保护,保证电路工作的可靠性。该芯片内部集成的主要保护有地断开保护,反极性保护,过压保护,短路保护,电流限制,温度过高等,这些报警都是通过IS引脚体现出来,通过上表格可以知道,当芯片处于何种操作模式下,对应的诊断输出脚即IS输出的状态指示信号,方便用户及时了解芯片的工作状态。通过对芯片资料的详细研究,设计出自己的电路,如下图所示,该电路主要参考芯片手册的典型应用电路,同时增加一路电阻采样调理电路,将该芯片输出给负载的电流进行采样,采样电阻为20mΩ,若输出功率为150W/24V,则流过采样电阻的电流为:150/24=6.25A,则电阻两端的电压为:6.25*0.02=0.125V,U2为高共模抑制比运放,固定增益为20V/v,允许输入的共模电压高达70V,非常低的偏置电流,工作电压为3.3V,则输出电压为:0.125*20=2.5V,然后再经过二阶有源低通滤波电路输出给MCU的ADC通道采样,目的是用来和电源开关芯片IS脚的输出进行对比,看准确度如何,如果电阻采样精度更高则采用外部电阻采样,而IS脚则作为芯片状态指示脚用来判断各种异常情况。

现在电路板已经绘制好,但是也有个问题向论坛各位大神求救:如果有兼容的电路方案,欢迎回帖讨论讨论。
有其他关于该芯片的问题也可以互相讨论下,谢谢大家。

2 MB

楼主(2021-03-31):
我们采购经过几天的询问,今天得出一个结论:该芯片是缺货中的明星啊!各位路过大神,给支个招啊

网友A(点评):
换方案吧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已经换一颗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