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415CBT7读取GPIO寄存器CTRLH直接进入HardFault_Handler-done

楼主:
配置的管脚为PC15

网友A(2021-04-01):
您好,PC15是默认的晶振脚,需要remap后才能做普通IO使用。稍后我把代码贴上。

网友B: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trl(ENABLE);
  RCC_LSEConfig(RCC_LSE_DISABLE);
  PWR_BackupAccessCtrl(DIS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15前关闭LSE,注意要开启PWR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按照您的代码关闭低速时钟还是存在相同的问题:

楼主:
感谢版主支持,已经找到问题,供应商发错了,发来的是421芯片

网友C:
你的指针飞了,好好检查一下代码吧。

网友A(点评):
代理商不小心发错了货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一次体验,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