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32之SPI与W25Qxx实验-2

楼主(2021-03-31):
5)SPI_Flash写禁止
指令04H。

//SPI_FLASH写禁止
//将WEL清零
void SPI_FLASH_Write_Disable(void)
{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SPI2_ReadWriteByte(W25X_WriteDisable);     //发送写禁止指令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

楼主:
7)读取ID

//读取芯片ID W25X16的ID:0XEF14
u16 SPI_Flash_ReadID(void)
{
u16 Temp = 0;
SPI_FLASH_CS=0;
SPI2_ReadWriteByte(0x90);//发送读取ID命令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SPI2_ReadWriteByte(0x00);
Temp|=SPI2_ReadWriteByte(0xFF)<<8;
Temp|=SPI2_ReadWriteByte(0xFF);
SPI_FLASH_CS=1;
return Temp;
}

楼主:
8) 擦除一个扇区
指令 0x20H

楼主:
时序:
先写指令20H,然后要擦除哪个Sector就要写这个地址(24位),

楼主:
//Dst_Addr:扇区地址 根据实际容量设置
//擦除一个山区的最少时间:150ms
void W25QXX_Erase_Sector(u32 Dst_Addr)
{
//监视falsh擦除情况,测试用
  printf("fe:%x\r\n",Dst_Addr);
  Dst_Addr*=4096;
    W25QXX_Write_Enable();                   //SET WEL  ,写使能
    W25QXX_Wait_Busy();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片选
    SPI2_ReadWriteByte(W25X_SectorErase);       //发送扇区擦除指令

    SPI2_ReadWriteByte((u8)((Dst_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先写高8位
    SPI2_ReadWriteByte((u8)((Dst_Addr)>>8));     //地址中间8位
    SPI2_ReadWriteByte((u8)Dst_Addr);                //地址低8位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W25QXX_Wait_Busy();     //等待擦除完成
}

楼主:
9)从一个地址读取SPI FLASH指定长度的数据  ,读数据指令是03H

楼主:
首先发送指令,然后发送读的24位起始地址,然后就是等待数据读出。

//在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ReadAddr:开始读取的地址(24bit)
//NumByteToRead:要读取的字节数(最大65535)
void W25QXX_Read(u8* pBuffer,u32 ReadAddr,u16 NumByteToRead)
{

楼主:
u16 i;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SPI2_ReadWriteByte(W25X_ReadData);         //发送读取命令

    SPI2_ReadWriteByte((u8)((Read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2_ReadWriteByte((u8)((ReadAddr)>>8));
    SPI2_ReadWriteByte((u8)ReadAddr);

    for(i=0;i《NumByteToRead;i++)
{
        pBuffer[i]=SPI2_ReadWriteByte(0XFF);   //循环读数,只需要不停的发送0xff,就可以读出数据
    }
W25QXX_CS=1;
}

楼主:
10)SPI在一页(0~65535)内写入少于256个字节的数据
W25Q64 将 8M 的容量分为 128 个块(Block),每个块大小为 64K 字节,每个块又分为 16个扇区(Sector),每个扇区 4K 个字节。在写操作指令后一次最多写256个字节的数据,也就是一页。

页的写操作命令02H

楼主:
先写指令02H,再写24位地址,再写数据。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最大256字节的数据(W25Q64一次最多256个数据,也就是一页)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256),该数不应该超过该页的剩余字节数!!!
//不能跨页写!
void W25QXX_Write_Page(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
  u16 i;
    W25QXX_Write_Enable();                   //SET WEL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SPI2_ReadWriteByte(W25X_PageProgram);       //发送写页命令

    SPI2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2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8));
    SPI2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

    for(i=0;i 《 NumByteToWrite;i++)  SPI2_ReadWriteByte(pBuffer[i]);//循环写数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W25QXX_Wait_Busy();   //等待写入结束
}

楼主:
11)//无检验写SPI FLASH ,从某个地址写数据,不管地址跨不跨页

楼主:
//必须确保所写的地址范围内的数据全部为0XFF,否则在非0XFF处写入的数据将失败!
//具有自动换页功能 ,因为一个写指令后面最多能写256个字节的数据,也就是一页。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但是要确保地址不越界!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也就是64K字节
//CHECK OK
void W25QXX_Write_NoCheck(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
u16 pageremain;
pageremain=256-WriteAddr%6; //单页剩余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pageremain)pageremain=NumByteToWrite;//如果要写入的字节数小或等于单页剩余的字节数。不大于256个字节
while(1)
{
W25QXX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pageremain);//要写入的字节数小或等于单页剩余的字节数直接写
if(NumByteToWrite==page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 //NumByteToWrite>pageremain,如果要写入的数据大于单页剩余的字节数。
{
pBuffer+=pageremain;
WriteAddr+=pageremain;

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减去已经写入了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256)pageremain=256; //一次可以写入256个字节
else pageremain=NumByteToWrite;  //不够256个字节了
}
}
}

楼主:
12)写SPI FLASH ,重点

楼主:
先找出要操作的这个Sector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然后对这段地址里的数据进行判断,如果有不等于0xFF的,那么就把这个Sector的数据读出来保存在4k缓存中,然后再把这个扇区擦除,再更新这个Buffer中的数据,最后再把Buffer中的数据写入Sector。

楼主:
//写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该函数带擦除操作!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u8 W25QXX_BUFFER[4096];  //先定义一个Buffer用来存储读出来的一个扇区里的数据。

void W25QXX_Write(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入口参数:Buffer的地址指针,                                                                                                    要写的地址和数据。
{
u32 secpos;
u16 secoff;
u16 secremain;
u16 i;
u8 * W25QXX_BUF;
W25QXX_BUF=W25QXX_BUFFER;

secpos=WriteAddr/4096;//算出来扇区地址
secoff=WriteAddr@96;//取余数,算出在扇区内的偏移
secremain=4096-secoff;//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secremain=NumByteToWrite;//如果要写的数据不大于4096个字节,没                                                                                                    有跨扇区
while(1)
{
W25QXX_Read(W25QXX_BUF,secpos*4096,4096);//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保存在Buffer中。

for(i=0;i 《 secremain;i++)  //校验数据
{
if(W25QXX_BUF[secoff+i]!=0XFF)break;//如果有不等于0xFF的数据,就需要擦除
}

if(i 《 secremain)//需要擦除
{
W25QXX_Erase_Sector(secpos); //擦除这个扇区

for(i=0;i 《 secremain;i++)   //更新缓存中的数据
{
W25QXX_BUF[ secoff + i ]=pBuffer[i];  //这里的pBuffer中是我们要写的数据,把这些数据更新到缓存中对应的                                                               位置
}
W25QXX_Write_NoCheck(W25QXX_BUF,secpos*4096,4096);//重新写入整个扇区

}else W25QXX_Write_NoCheck(pBuffer,WriteAddr,secremain);//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写入未结束
{
secpos++;//扇区地址增1
secoff=0;//偏移位置为0

  pBuffer+=secremain;   //指针偏移
WriteAddr+=secremain; //写地址偏移
  NumByteToWrite-=secremain; //字节数递减
if(NumByteToWrite>4096)secremain=4096;//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else secremain=NumByteToWrite; //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
}

楼主:
W25Q64:一共是8M字节=8*1024*1024=8388608(Byte),分为128块(64K),每一块有分为16个扇区(4K),所以扇区的个数是:128*16=2048(个),那么上面函数的参数Dst_Addr的范围就是0-2047,假如要擦除第1000个的扇区,那么这个扇区的字节起始就是1000*4096=4096000,因此把4096000先发送最高8位,次高8位,再到最低8位,然后W25Q64就从4096000开始往下擦除4K大小的数据空间,计算地址的时候是使用字节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