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风扇调速电路中的电感和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03-31):
如图,该PWM风扇调速电路中,串联的电感和并联电解电容分别起什么作用呢?
对降低电磁音有作用吗?

网友A:
倒过来看就和BUCK电路一样了。

@我想找个东西 :对
PWM降压?

网友B:
这个就是PWM调速,除了电阻外,其他东西都是用来电机续流的

网友C:
C的作用显然是缓冲加载在电机上的电压,减少启动冲击当然能减少运转噪声。L的作用应该是降低高频谐波电流,也能减低电机的运转噪声吧。

网友D:
我觉得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电路,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电机.  有没有典型性和值得推荐性.
也许是什么矬人乱搞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