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反激升压电路分析

楼主(2021-04-01):
请教各位大神,如附件电路所示:
       PWM_HV为5V PWM输入,变压器参数120T:840T,初级感量1.7mH,2脚和5脚为同名端。电路平时空载(只有R10,R12,R14,R18串联耗电。)
同事说只要PWM调整合适,C7两端电压为325V。但是我算了下,C7两端电压,顶大应该是35V(原边副边变比决定),怎么能出325V呢,想请教下各位,这个电压到底怎么算?!最好从数学计算给出答案。万分感谢。

别听他人瞎扯。

网友A:
反激理论上只要你管子耐压够高,负载够小,你要多少伏输出都没问题.

反激是恒能量传递,因此平均输入功率大于平均输出功率,最后达到电压平衡。

网友B:
决定C7电压的因素有
1 . 供电电压
2 . 变比
3 . 占空比

你还忘记了占空比 ,

你把占空比调大 ,C7的电压会升高(不止35V的)

网友C:
就一个带有倍比的降压开关电源而已,电压只有降,没有升。本质还是BUCK,最高输出电压就是倍比*初级电压。

这是胡说八道,已经有人拍砖了,就不用再嚷嚷要干货了吧
胡说八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带有倍比的降压开关电源而已,电压只有降,没有升。本质还是BUCK,最高输出电压就是倍比*初级电压。 ...

我验证过这个电路,C7上电压确实会非常高,想不通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决定C7电压的因素有
1 . 供电电压
2 . 变比

占空比为什么会影响到电压比呢(为什么能推高次级电压),我想的极限情况,原边5V电压全部传到次级(占空比接近100%),那次级最大也应该是5V*7=35V啊,为什么会升高那么多呢?这个电压是从哪儿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激理论上只要你管子耐压够高,负载够小,你要多少伏输出都没问题. ...

能解释下为什么吗?从能量守恒的角度,原边导通存储的能量转移到次级,次级的电流很小,那电压必然很高?

楼主:
我想用电路原理,基本公式算出来次级输出电压与原边电压,变压器变比,以及占空比,以及频率之间的关系。

你查一下开关电源相关的书籍,里面都有讲解的,或者搜索:伏秒平衡

网友D:
还要考虑频率

楼主:
对,是得考虑频率,但是不知道怎么算出来这个电压

网友:
就一个带有倍比的降压开关电源而已,电压只有降,没有升。本质还是BUCK,最高输出电压就是倍比*初级电压。

========================================

  电压只有降,没有升

  这几个字严重错误

  尝试想一下,三相大功率电机在关断的那瞬间。

  三相大功率电机 = 楼主电路的电感

  闸刀 = 楼主的MOS

  关断闸刀 = 关闭MOS

  三相大功率电机在关断的那瞬间,击穿空气,产生很大电弧,

  如果按照 电压只有降,没有升 , 那么电弧只能少于 380V

  尝试想一下,电弧是不是真的少于 380V ???

  380V 能击穿空气吗 ???

  最后强调一点 , 电机里面变比 , 没有次级绕组

  不要变压器变比 ,都能够击穿空气,电压高到什么程度 ???

  电压是不是不能够升高啊  ???

如何计算这个电压?

网友C:
全耦合,轻负载,初级电感的能量全转移到C7电容,即0.5L*I^2=0.5c7*V^2.即,V=L^0.5*I/C7^0.5,I是初级电感的峰值电流。可通过占空比来调节。如果是重负载,守伏秒平稳原则。反激开关电源,初次级变比可用于初次级电流的转换,(关断时间),符合二个原则,初次级电流之比符合匝数之比,能等量原则。初级电感储存的能量转移到次级输出电容中。(轻负载),因此可以获得高电压输出。

先不说漏感尖峰及电容的峰值保持,按你这公式跑几个周期,电容不会爆吗。 重载伏秒积平衡,难道轻载就不平衡了?

网友E:
你是拿工频的50Hz算变比的吧?

网友B:
楼主电路当中初级线圈的电压( 就算不与供电电压叠加 )也能够高于供电电压的一个例证

下面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E7%94%B5%E6%BA%90

变压器耦合的甲类功放输出信号值能够超过供电电源? [复制链接] 2049|3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当中初级线圈的电压( 就算不与供电电压叠加 )也能够高于供电电压的一个例证

下面的帖子

此主题是恒压输出,而本主题是恒能量原理。这是二种不同的机制。

所有的功率处理都是能量的处理,瞎扯什么机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耦合,轻负载,初级电感的能量全转移到C7电容,即0.5L*I^2=0.5c7*V^2.即,V=L^0.5*I/C7^0.5,I是初级电感 ...

我觉得你这个思路是对的。导通瞬间变压器原边的电压是确定的,根据U*I =L*△t  能算出电流,然后原边的存储能量E=0.5*L*I^2 =0.5*u^2*△t^2 /L =0.5CV^2,然后得出C7上电压关系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全耦合,轻负载,初级电感的能量全转移到C7电容,即0.5L*I^2=0.5c7*V^2.即,V=L^0.5*I/C7^0.5,I是初级电感 ...

你的说法有问题呀,由于二极管的存在,电容可以存储若干个周期的电感能量。跟打气筒原理类似。

@叶春勇 :如果低负载,多少电容,通过时间累积最后达到平衡。另一个方法就是反馈。增加初级单次传递能量。
@叶春勇 :并不是电容决定的,而是负载决定的。电容只能决定暂态,负载决定长期电压。
@zyj9490 :按你的公式,电容越大,电压越低,不靠谱的,
@叶春勇 :包括脉冲变压器的分布参数的问题,可都认为是理想的。
@叶春勇 :这个问题已经超题了,是磁心的问题,磁心的变化速度也是带宽与磁感应包和度的问题,我们可认为磁心是理想的情况下。
@zyj9490 :次级有个二极管加电容,相当于模电中的峰值采样器。楼主关心的最大电压,这个电压与次级绕组圈数和磁感应变化速度(变压器截面积不变化)有关。
前提是全耦合,无漏感,整流二极管无压差。
最后电感电流等于0表示全部能量充进C7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的说法有问题呀,由于二极管的存在,电容可以存储若干个周期的电感能量。跟打气筒原理类似。 ...

没问题,几个周期的能量相等原则。几个周期的能量进行累加,最后看它的电容电压,我以上分析非精密的定量分析,而是提共一个思路,输出电压随负载的轻重可变,表示开关电源以恒能量转换原则,非恒压转换原则。

恒能量转换原则,恒压转换原则,你可以和HWM做朋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这个思路是对的。导通瞬间变压器原边的电压是确定的,根据U*I =L*△t  能算出电流,然后原边的存 ...

由于时高压输出,二极管导通电压忽略。N为次级圈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这个思路是对的。导通瞬间变压器原边的电压是确定的,根据U*I =L*△t  能算出电流,然后原边的存 ...

关断时刻,原边电感的电流从I变0.次边电感的电流从0变到I/N,N是初次匝数比,输出电压变为R0*I/N瞬间,指数下降。这是没有输出电容的情况。

@zyj9490 :哈哈哈,越来越有意思了。是的,我早就说过我是水货了,水货能知道伏秒积已经要了老命了。我是一个本分的水货,只专心灌水,从不胡说八道误导别人。比如:“原边电感的电流从I变0.次边电感的电流从0变到I/N,N是初次匝数比)”,这种胡说八道的行为。
@zyj9490 :拿板砖拍人要拍对点,不要造谣,“原边的漏感能量耦合到次边”这可是你说的,我可不敢这么胡说八道。我说的是变压器漏感很大(120:840显而易见),漏感尖峰会被电容保持,从没提过原边漏感。原边没有吸收,是和加了吸收的对比,多出了0.5*Lr*Ipk^2*Vor/(Vclamp-Vor)的励磁电感的能量。估计你也看不懂,看不懂没关系,但不要造谣诬陷。
@不亦心 :只会伏秒平衡?
@不亦心 :原边的漏感能量耦合到次边,呵,呵,
@不亦心 :指的是断开时刻的输出电压。
@moqi816 :我是水货,你这个我计算不了,要实际调试。比较理想的情况下,这么小功率,一般DCM模式(Ton+Toff+Td=T),Vin*Ton=Vor*Toff,Vor/Np=Vout/Ns,0.5*Lp*Ipk^2*Fs*n=Pout,即可。实际上,你的变压器漏感很大,原边也没有吸收,负载有很轻,漏感尖峰会被电容保持,输出电压会偏高很多,为避免噪音,Fs不能很低,mcu处理精度Duty也会受限,只能跳周期工作,也就
”原边电感的电流从I变0.次边电感的电流从0变到I/N,N是初次匝数比,输出电压变为R0*I/N瞬间“ 姑且认为全程DCM,你自己好好看看你的红色部分,说你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冤枉你没
@zyj9490 :哈哈哈,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本人只会灌水,没有干货
@不亦心 :可否讲一讲你的看法思路?
@不亦心 :讲不出来的,有本事来得干货,讲不出来吧。

网友G:
反激变换器的工作原理是初次级安匝比守恒,不是电压比守恒。初级绕组120T,假设Q1关断时峰值电流为1A,则存储在初级的安匝数为120安匝,次级为840T,那么次级绕组电流约为120/840,要得到325V,那么负载大概是2275Ω,

@hk6108 : 应该是 buckboost ,原边自感电势没跟 Vcc 叠加。
匝数比永远守恒,但反激与 boost 的机制是 伏秒积(boost 省了副边)。
@zyj9490 :功率/负载,开根号等于输出平均电压,这个就更厉害,欧姆定律都改了,牛皮牛皮,难怪能和高校,中科院合作开发项目,膜拜膜拜
@zyj9490 :脑子是个好东西,没电容说是脉冲还能圆回去,这下好了,说电容积累,彻底圆不回去了,说你是胡说八道一点没冤枉
@叶春勇 :功率除以负载电阻,开根号就是输出平均电压。
@叶春勇 :这个从能量转移到电容上说的,电容的能量与原边的能量(可能是累积多次)相等。
@zyj9490 :是的,水货怎么会有思路呢。拍砖要拍要害,请随便拍,把水货拍明白了。
@不亦心 :自已没有点思路。
@zyj9490 :所以呢,要表达什么?直接拿砖拍我拍错你的部分就好了
@不亦心 :安匝比,恒能量传递到次级负载,如无负载,能量充电到输出电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反激变换器的工作原理是初次级安匝比守恒,不是电压比守恒。初级绕组120T,假设Q1关断时峰值电流为1A,则存 ...

安匝比守恒,少有人说。磁通不突变是桥梁。

核心一击而中。

网友I:
非隔离电路不了解反激可以用升压做,升压好调试些

网友J:
自感加互感,
互感遵循匝数比,自感升压取决于 断路 速度。

@小和尚520 : 我觉得像 buckboost (也是 伏秒法则,只是没跟 Vcc 叠加),而这股能量不在原边释放,而是耦合到副边去,按匝数比变压。
这个可以叫boost 变比升压吗?

网友J:
不加吸收,升压效果最强,
像市电这样的闭合环路,原边只能做到倍压。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此主题是恒压输出,而本主题是恒能量原理。这是二种不同的机制。

这2个的原理是怎样的?

因为反激,二次侧在正激段,是被二极管关闭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自感加互感,
互感遵循匝数比,自感升压取决于 断路 速度。

自感包括了互感,互感是自感的一部分,不是正弦波,情况比较复杂,要试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反激变换器的工作原理是初次级安匝比守恒,不是电压比守恒。初级绕组120T,假设Q1关断时峰值电流为1A,则存 ...

p=v^2/r
按你的计算325*325/2275=46w
初级还要计算一秒传了多少次

@zyj9490 :哈哈,是的,我水平很渣,一早就告诉你了呀。但是水货都不会写出Is=Ip/N,(P/R)^0.5=U这种不要脸的公式还狡辩
@不亦心 :水平很渣,不会再回你了,浪费时间。
@zyj9490 :恬不知耻,自己胡说八道,怪别人有问题,这就是你的干货?还不如我这个水货,来跟我一起灌水吧,别继续害人了
层主有点小问题,但思路没有问题啊。
这个是关断时刻的功率。

网友:
楼主电路当中初级线圈的电压( 就算不与供电电压叠加 )也能够高于供电电压的一个例证  下面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66990&highlight=%E7%94%B5%E6%BA%90  既然初级线圈的电压能够高于供电电压,  那么次级线圈的电压也就能够高于5V x 7倍=35V

网友H:
引用 网友F:
p=v^2/r
按你的计算325*325/2275=46w
初级还要计算一秒传了多少次

按这个算到的是二次侧电流的峰值,是一次侧开关断开时二次侧电流的峰值,后面0也是有可能的。看作是理想变压器的二次侧,具体输出多少跟很多因素有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按这个算到的是二次侧电流的峰值,是一次侧开关断开时二次侧电流的峰值,后面0也是有可能的。看作是理想 ...

初级充电是toff,次级用电ton+toff,两者时间不一致,还得能量守恒,不能搞出永动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初级充电是toff,次级用电ton+toff,两者时间不一致,还得能量守恒,不能搞出永动机。
...

当然守恒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不加吸收,升压效果最强,
像市电这样的闭合环路,原边只能做到倍压。

如果开关管耐压够,不加吸收,的确是升压高。我拆了家里的老充电器,半波整流,初级的rcd没了

网友L:
楼主弄错了原理了。
反激的原理不是普通的变压器。
它是一个电感,电感给它一头接电源一头对地一小段时间(Ton),它里边就有电流,这时,电感就有能量 =1/2I*I*L,断开的时候,电感还想维持原来的电流,但是现在断路了啊。虽然是断路了,但是它有寄生电容,所以电流通过给这个寄生电容充电,不考虑其它损耗,根据能量守恒。电容两端(电感两端)的电压=1/2 C*V*V 由于寄生的电容很小,所以V就会很大。只要寄存电容足够小,电压就会足够大。如果电压太高,开关管有点吃不消了。所以为了降低开关管的要求,加一个副绕组,让它把电压再升个N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楼主弄错了原理了。
反激的原理不是普通的变压器。
它是一个电感,电感给它一头接电源一头对地一小段时间( ...

这个没tcd吸收,反射电压vor=325/7=46,mos总耐压46+5,加上漏感,没什么余量
输出电压,跟电容没关系,电容大充电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tcd吸收,反射电压vor=325/7=46,mos总耐压46+5,加上漏感,没什么余量
输出电压,跟电容没关系,电 ...

VO=N*VI*TON/TOFF,模式DCM,伏秒平衡的约束条件。平均输入功率等于平均输出功率,这二点成立,才能输出电压稳定的充分条件。

说是抄错已经是抬举了,这个满嘴跑火车有干货的牛X人,文字描述这条公式是这样的:“功率除以负载电阻,开根号就是输出平均电压。”从文字上看,压根不是抄错,是人家颠覆了欧姆定律,发现了新的宇宙奥秘,膜拜膜拜
另一则,抄公式瞎变形抄错公式赏析:平均电压=I*(L/2/T/R)^0.5,R是负载,T是周期,I是关断时刻的初级电流,L是初级电感。
VO=N*VI*TON/TOFF,模式DCM,伏秒平衡的约束条件“,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公式帖子那,抄都能抄错,非要自作聪明瞎变形,还干货,牛X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