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开贴记录HC32F460的坑。

楼主(2021-04-01):
脑子进水了,想用华大MCU做个项目,结果全是坑啊。
真不是看不上国产,手册写的真有水准,想入坑的惧入啊,惧入。
串口的延时中断使用DMA有坑。
串口的发送调用DMA时有坑。
SDIO官方例程过不去有坑。
QSPI官方例程有坑。

网友A(点评):
之前用HC32L110做低功耗产品。华大的HC32L110可还行,M4就算了吧

网友B:
当前产能紧张的情况下,这个帖子有些动机不纯啊……
难道想误导他人,独享产能不成?

网友C:
我用得好好的,说说看,哪里有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得好好的,说说看,哪里有坑?

你用HC32F460?现在拿货的话好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用HC32F460?现在拿货的话好拿吗?

去年年底弄了几个样品测试验证了下,还没弄呢,不知道情况,估计没货,大概率白搞了。

网友E:
看手册,用例程……

网友F:
我一直在用,也没有发现坑,看来楼主很幸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年年底弄了几个样品测试验证了下,还没弄呢,不知道情况,估计没货,大概率白搞了。 ...

哈哈,我们这边有48PIN的,加我QQ386923934

网友G:
我用的好好的,没有发现有什么坑在里面哦。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H:
楼主的串口的延时中断用DMA是怎么用法,我的项目用HC32L176没有发现什么坑呢,至少串口这部分用DMA是没发现什么坑。支持华大

网友I:
我还是那句话,不要轻易否定一颗料,没有最好的MCU,只有不努力的工程师。
换芯片之前,手册熟读了几遍,动不动就完全复制库,连示波器都懒得看,能找到问题才怪。
MCU都叫通用MCU,不是为个人量身定做的,遇到问题,想办法规避就可以了。
华大的L110我量产了几百万颗,一直性大概千分之五,媲美ST,MSP.
华大的L110设计也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上电延时10ms,与它自己定位超低功耗不匹配。VCAP引脚需接大电容,增加成本。

网友E(点评):
上电延时10ms,是因为没有boot脚,所以这10ms是留给boot模式的

网友I(点评):
回复 网友E: 我晓得是在等串口烧录握手,但等待10ms太长,2ms足以。

网友J(点评):
什么是坑,举个例子:华大CPU我用了4个型号了,其它所有芯片串口发送完成中断都可以清除标志,所有其它品牌也是,唯独这个460发送完成中断标志不能清除,

网友K:
我一直看不懂这QSPI,怎么写地址,怎么读

网友L:
00x 03x 07x 13x 17x 19x 乃久经沙场之产品。
M4系列嘛,多担待,你懂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我还是那句话,不要轻易否定一颗料,没有最好的MCU,只有不努力的工程师。
换芯片之前,手册熟读了几遍,动 ...

L110 实际上是HDSC MCU的第一颗产品, 为了保证更好上下电可靠性,做了全方位的保护。可以保证做到任何情况下的上下电不跑飞,不死机等异常问题。 L13x 是第二颗产品, Vcap的电容就小很多。 最近的F003 已经是无电容的版本了。 至少可以看到,国产芯片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着,大家得有更大的信心去对待国产MCU。

网友N: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年底弄了几个样品测试验证了下,还没弄呢,不知道情况,估计没货,大概率白搞了。 ...

你只是测试,没有做项目,能碰到坑才怪

楼主:
只是测试,没有做项目,没碰到坑不奇怪,只有具做问题具体分析才知道坑有多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串口的延时中断用DMA是怎么用法,我的项目用HC32L176没有发现什么坑呢,至少串口这部分用DMA是没发现 ...

我用的是M4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在用,也没有发现坑,看来楼主很幸运。

我用的是48脚的,硬件买的开发板,例程会卡住,怀疑库有问题。

网友O:
F460的库做的太复杂了,FA0有改观。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在用,也没有发现坑,看来楼主很幸运。

不可能没坑的,我敢100%打赌有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只是测试,没有做项目,能碰到坑才怪

我是把一个stm32f4的项目全部移植过来,用到了spi,i2c,adc,各种tim,dma等,所有功能全部测试可以批量切换的程度,只是还没量产。

不好意思,我说的你一个都没用上,我说的是串口延时中断,SDIO和QSPI

网友Q:
我用的挺好的,为什么我没有发现这个芯片的坑,看来我使用的太少了。

网友A:
你可真是我的同胞兄弟,我特么快被华大M4(HC32F460KE)的芯片整废了,这几天吃不香,睡不香,看手册寄存器乱七八糟,一个串口DMA只发送初始化那一次,下次发送就要清除串口发送中断 使能DMA通道,再开启串口发送中断才能传输,1s一次还会出现数据乱码

网友F:
这个我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坑。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真是我的同胞兄弟,我特么快被华大M4(HC32F460KE)的芯片整废了,这几天吃不香,睡不香,看手册寄存器 ...

看我另一个帖子,有正确dma串口程序,但是dma发送中断功能不好用,芯片怀疑有bug

网友R:
用我家的MCU吧,稳定性非常强

我们公司从事单片机软硬件设计有15-16年了,经验丰富; 专业承接单片机项目合作, 有兴趣请联系曾先生: 13530261732,QQ:  277839662,微信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真是我的同胞兄弟,我特么快被华大M4(HC32F460KE)的芯片整废了,这几天吃不香,睡不香,看手册寄存器 ...

看我另一个贴子,都调好了

网友S:
请教一下楼主,SDIO的官方例程跑通了吗?
我这边HC32F460KEUA(QFN60脚的),SDIO1,示波器看了只有CLK(PC12)有信号,CMD(PA6),D0(PC8),D1(PC9),D2(PC10),D3(PC11)都没信号

已经跑通了,低级错误,SDIO1_CMD脚写成PA7了

网友T:
坑多坑少多用用就知道

网友U(2021-05-11):
有相关手册说明吗

网友V:
慢慢的会有进步的

网友W:
不可能没有坑的

网友X:
其实就是坑多坑少的区别

网友Y:
没有必要这么较真

网友Z(2021-07-08):
引用 网友I:
我还是那句话,不要轻易否定一颗料,没有最好的MCU,只有不努力的工程师。
换芯片之前,手册熟读了几遍,动 ...

大神   F460遇到一些问题   能否请教一下

网友AA:
TIMA,TIMA_x_PWMx输入捕获无法自动清零,只有TIMA_x_TRIG才有硬件清零

网友AB(2021-08-09):
引用 网友B:
当前产能紧张的情况下,这个帖子有些动机不纯啊……
难道想误导他人,独享产能不成? ...

回答的好贴切

网友AC:
F460官方的例程确实存在问题,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可以改驱动库啊,有些写的不合理的地方就改一下好了,QSPI读取是4线读,但是写入还是单线写,这个我发过帖子,其他的DMA暂时没有测试过,所以也不清楚有没有问题,不能发表意见,其实还是看数据手册,看用户手册,直接看官方给的例程中是不是按照手册来操作的底层寄存器,如果有问题,可以修改试一下

网友AD:
我也来说两句。首先,F460这个芯片的DMA串口通信本身功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只是想从官方例程入手编出功能完善的代码,那真的是坑!
我上个月刚刚完成F460的串口DMA通信程序开发,我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实现DMA串口通信,然后如果出现接收超时异常,能够自动复位串口设置。一开始我也是各种copy例程代码,结果是各种bug,两三天都毫无头绪。最后只好抛开例程,一点点啃数据手册和华大的库函数里面每个结构体的定义,最终又花了两三天,总算是自己编出了功能完善的DMA串口通信代码!泪奔!
总之,开发基于F460的程序,还是老老实实研究库函数和数据手册吧,官方代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