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动力锂离子电池强制过放电

楼主(2021-04-01):
求问熟悉电池的朋友,目前商用的动力锂电池强制放电,1C的电流强制放电90分钟,电池端电压与容量时间的曲线是怎么样的。

三元,磷酸铁锂,钛酸锂.....

确定是1C的电流放电90分钟?

楼主:
想知道最终电池端电压会到多少.....

网友A:
有保护电路,最低到2.6V左右关断

网友B:
纯电芯是可以放的,电压是不断下降的过程,聚合物的基本3.7V放电时间最长。4.2到3.7以0.1V做放电时间参考,放电时间曲线上升,3.7V以后一直下降直到0V且下降速度较快,静止一段时间电池电压会有回升,但是这时放电能力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电芯是可以放的,电压是不断下降的过程,聚合物的基本3.7V放电时间最长。4.2到3.7以0.1V做放电时间参考, ...

是强制恒流放电,外部电源强迫的 ,安规中的测试

可以强制恒流啊,有保护板的在电流保护范围内;纯电芯可以任意电流放电受电池极耳限制,但是有一定概率的危险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 电池手册 戴维 第3版 996页 292M 高清书签版 ◆〓 已重传
〓◆ 锂离子电池相关专辑 108册 324.5M ◆〓 ...

T叔,附件今天一个都下载不了了!

tyw
已修复
tyw
上传也坏坏了

网友E:
这个曲线 各家都不一样的
具体参考 电池规格书 里面有充放电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