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这个接收元件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1-04-01):
这是接收红外光的接收元件,已知发射部分是850纳米的红外二极管,接收元件是三个引脚1,2,3,分别是 GND , VCC , 信号输出。信号输出是模拟信号,不是脉冲。一直没查到是什么元件,光电池和红外接收管都是2脚的,三个脚的红外接收管都是类似遥控器里的输出脉冲的,有没有知道是什么元件的。

网友A:
得看你红外光的特性,  有些是脉冲信号, 是用来通信的.
有些则是测温用的,  那就是个模拟信号

网友B:
不会是38K的红外锁相环IC吧?

楼主:
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