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教:8位二进制代码转化为BCD码显示错误

楼主(2021-04-01):
各位大神好!
小弟刚接触FPGA不久,按照教程学到的知识半琢磨半参考写了一个8位二进制代码转化为3位BCD的代码,但烧到板上怎么也显示不对。代码我传到附件上,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功能:通过拨片开关输入8位二进制数,在led 显示输入的数字。完成输入后按翻转开关K1 start ,使用大四加三算法转化为三位BCD,最后在7位数码管上显示转化后的BCD数值。

错误描述:上电后显示000,但按start后显示奇怪的数字。

贴源码如下:

`timescale 1ns /1ps

//输入一个8位二进制数,通过大四加三法转换为十进制的BCD码,在7段数码管进行显示输出
module Bit8_Bin_BCD(
                                clk,rst_n,
                                sw,
                                start,
                                led,
                                sm_sel,
                                sm_db
);

input clk;     //50Mhz
input rst_n;    //reset, 0--effect
input[7:0] sw;   //8 bit switch
input start;    //翻转开关1,待输入完数字后开启转换开关
output[3:0] sm_sel;    //7-bit digit light select
output[6:0] sm_db;     //7-bit digit light segment
output[7:0] led;      //led reflect switch

reg[19:0] cnt;            //20ms 1,000,000 clk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cnt <= 20'd0;
        else if (cnt <= 20'hf4240) cnt <= cnt+1'b1;
        else cnt <= 20'd0;

reg[7:0] sw_r;            //switch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sw_r <= 8'd0;
        else if (cnt == 20'hf4240) sw_r <= sw;

reg[7:0] led_r;            //le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led_r <= 8'b11111111;
        else led_r <= ~sw_r;

assign led = led_r;

//--------------------------------Get the num
reg[7:0] num;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num <= 8'd0;
        else num <= sw_r;

//-------------------------------get start
reg low_sw;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low_sw <= 1'b1;
        else if (cnt == 20'hf4240) low_sw <= start;

reg low_sw_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low_sw_r <= 1'b1;
        else low_sw_r <= low_sw;

wire start_ctrl = low_sw_r & ~low_sw;

reg start_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start_r <= 1'b0;
        else if(start_ctrl) start_r <= ~start_r;

//---------------------------------if start ,then launch BIN to BCD
parameter DATA_WIDTH = 8;
parameter SHIFT_DEPTH = 8;

localparam IDLE = 3'b001;                                //IDLE状态循环监测是否有start讯号,如果有则开始转换
localparam SHIFT = 3'b010;                                //转换状态
localparam DONE = 3'b100;                                //转换完成状态

reg[2:0] pre_state;
reg[2:0] next_state;
//
reg[SHIFT_DEPTH-1:0] shift_cnt;
//
reg[DATA_WIDTH-1:0] data_r;
//
reg[3:0] huns_r;
reg[3:0] tens_r;
reg[3:0] unit_r;
//
reg[3:0] huns_out;
reg[3:0] tens_out;
reg[3:0] unit_out;
//
reg trans_done;
//
wire[3:0] huns_data;
wire[3:0] tens_data;
wire[3:0] unit_data;
//
wire[3:0] huns_tmp;
wire[3:0] tens_tmp;
wire[3:0] unit_tmp;

//-------------------------
//step 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pre_state <= IDLE;
        else if (cnt == 20'hf4240) pre_state <= next_state;

//--------------------------
//step 2
always @(*)
        begin
                case(pre_state)
                        IDLE:
                                begin
                                        if(start_r) next_state = SHIFT;
                                        else next_state = IDLE;
                                end
                        SHIFT:
                                begin
                                        if(shift_cnt == SHIFT_DEPTH + 1) next_state = DONE;
                                        else next_state = SHIFT;
                                end
                        DONE:
                                begin
                                        next_state = IDLE;
                                end
                        default: next_state = IDLE;
                endcase
        end

//---------------------------------
//step 3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huns_r <= 4'b0;
                        tens_r <= 4'b0;
                        unit_r <= 4'b0;
                        trans_done <= 1'b0;
                        shift_cnt <= 'd0;
                        data_r <= 'd0;
                end
        else
                begin
                        case(next_state)
                        IDLE:
                                begin
                                        huns_r <= 4'b0;
                                        tens_r <= 4'b0;
                                        unit_r <= 4'b0;
                                        trans_done <= 1'b0;
                                        shift_cnt <= 'd0;
                                        data_r <= num;
                                end
                        SHIFT:
                                begin
                                        if (shift_cnt == SHIFT_DEPTH + 1) shift_cnt <= 'd0;
                                        else
                                                begin
                                                        shift_cnt <= shift_cnt + 1'b1;
                                                        data_r <= data_r << 1;
                                                        unit_r <= {unit_tmp[2:0], data_r[DATA_WIDTH - 1]};
                                                        tens_r <= {tens_tmp[2:0], unit_tmp[3]};
                                                        huns_r <= {huns_tmp[2:0], tens_tmp[3]};
                                                end
                                end
                        DONE:
                                begin
                                        trans_done <= 1'b1;
                                end
                        default:
                                begin
                                        huns_r <= huns_r;
                                        tens_r <= tens_r;
                                        unit_r <= unit_r;
                                        trans_done <= trans_done;
                                        shift_cnt <= shift_cnt;
                                end
                        endcase
                end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huns_out <= 4'b0;
                        tens_out <= 4'b0;
                        unit_out <= 4'b0;
                end
        else if (trans_done)
                begin
                        huns_out <= huns_r;
                        tens_out <= tens_r;
                        unit_out <= unit_r;
                end
        else
                begin
                        huns_out <= huns_out;
                        tens_out <= tens_out;
                        unit_out <= unit_out;
                end

//-----------------------------------------
assign huns_tmp = (huns_r > 4'd4)? (huns_r + 2'd3): huns_r;
assign tens_tmp = (tens_r > 4'd4)? (tens_r + 2'd3): tens_r;
assign unit_tmp = (unit_r > 4'd4)? (unit_r + 2'd3): unit_r;
//
assign huns_data = huns_out;
assign tens_data = tens_out;
assign unit_data = unit_out;

//--------------------------------------  // 在7位数码管进行显示

//-------------------------------

/* 共阴极 :不带小数点
;0, 1, 2, 3, 4, 5, 6, 7,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
;8, 9, a, b, c, d, e, f , 灭
db 7fh,6fh,77h,7ch,39h,5eh,79h,71h,00h*/
parameter seg0 = 7'h3f,
        seg1 = 7'h06,
        seg2 = 7'h5b,
        seg3 = 7'h4f,
        seg4 = 7'h66,
        seg5 = 7'h6d,
        seg6 = 7'h7d,
        seg7 = 7'h07,
        seg8 = 7'h7f,
        seg9 = 7'h6f,
        sega = 7'h77,
        segb = 7'h7c,
        segc = 7'h39,
        segd = 7'h5e,
        sege = 7'h79,
        segf = 7'h71;

//-------------------------------------

reg[3:0] sm_sel_r;
reg[6:0] sm_dbr;
reg[7:0] cnt_sel;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cnt_sel <= 8'd0;
        else if (cnt_sel <= 8'd150) cnt_sel <= cnt_sel + 1'b1;
        else cnt_sel <= 8'd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sm_sel_r <= 4'b1111;
                        sm_dbr <= 7'd0;
                end
        else if (cnt_sel < 8'd50)
                begin
                        sm_sel_r <= 4'b1101;
                        case(huns_data)
                                4'h0: sm_dbr <= seg0;
                                4'h1: sm_dbr <= seg1;
                                4'h2: sm_dbr <= seg2;
                                4'h3: sm_dbr <= seg3;
                                4'h4: sm_dbr <= seg4;
                                4'h5: sm_dbr <= seg5;
                                4'h6: sm_dbr <= seg6;
                                4'h7: sm_dbr <= seg7;
                                4'h8: sm_dbr <= seg8;
                                4'h9: sm_dbr <= seg9;
                                4'ha: sm_dbr <= sega;
                                4'hb: sm_dbr <= segb;
                                4'hc: sm_dbr <= segc;
                                4'hd: sm_dbr <= segd;
                                4'he: sm_dbr <= sege;
                                4'hf: sm_dbr <= segf;
                        default: ;
                        endcase
                end
        else if ((cnt_sel >= 8'd50) && (cnt_sel < 8'd100))
                begin
                        sm_sel_r <= 4'b1011;
                        case(tens_data)
                                4'h0: sm_dbr <= seg0;
                                4'h1: sm_dbr <= seg1;
                                4'h2: sm_dbr <= seg2;
                                4'h3: sm_dbr <= seg3;
                                4'h4: sm_dbr <= seg4;
                                4'h5: sm_dbr <= seg5;
                                4'h6: sm_dbr <= seg6;
                                4'h7: sm_dbr <= seg7;
                                4'h8: sm_dbr <= seg8;
                                4'h9: sm_dbr <= seg9;
                                4'ha: sm_dbr <= sega;
                                4'hb: sm_dbr <= segb;
                                4'hc: sm_dbr <= segc;
                                4'hd: sm_dbr <= segd;
                                4'he: sm_dbr <= sege;
                                4'hf: sm_dbr <= segf;
                        default: ;
                        endcase
                end
        else
                begin
                        sm_sel_r <= 4'b0111;
                        case(unit_data)
                                4'h0: sm_dbr <= seg0;
                                4'h1: sm_dbr <= seg1;
                                4'h2: sm_dbr <= seg2;
                                4'h3: sm_dbr <= seg3;
                                4'h4: sm_dbr <= seg4;
                                4'h5: sm_dbr <= seg5;
                                4'h6: sm_dbr <= seg6;
                                4'h7: sm_dbr <= seg7;
                                4'h8: sm_dbr <= seg8;
                                4'h9: sm_dbr <= seg9;
                                4'ha: sm_dbr <= sega;
                                4'hb: sm_dbr <= segb;
                                4'hc: sm_dbr <= segc;
                                4'hd: sm_dbr <= segd;
                                4'he: sm_dbr <= sege;
                                4'hf: sm_dbr <= segf;
                        default: ;
                        endcase
                end
//-------------------------------------------
assign sm_sel = sm_sel_r;
assign sm_db = sm_dbr;

/*reg[7:0] led_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led_r <= 8'b11111111;
        else begin
                led_r[7:4] <= ~huns_r;
                led_r[3:0] <= ~unit_r;
                end

assign led = led_r;
*/

endmodule

楼主:
今天重新做了一遍。总算是成功了。贴上代码请大神批评指教。
`timescale 1ns / 1ps

//通过8位翻转开关输入8个数字,在led显示出来。拨码开关start后将8bit 二进制转换为BCD码输出到7段数码管

module Bin8_BCD(
                clk, rst_n,
                sw_n,
                led_n,
                start,
                sm_sel_n,
                sm_db
);

input clk;   //50MHZ
input rst_n;    //reset, 0 effect
input[7:0] sw_n;    //8位翻转开关 0 effect
input start;        //DP1 1 effect

output[7:0] led_n;    //led 0 effect
output[3:0] sm_sel_n;  //7段数码管位选 0effect
output[6:0] sm_db;     //7段数码管段选 1 effect

//--------------------------//按键消抖
reg[7:0] key_rs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key_rst <= 4'b11111111;    //如果复位按钮被按下(低电平),将key_rst复位为111
        else key_rst <= sw_n;        //否则记录四个独立按键的状态

reg[7:0] key_rst_r;     //晚一个时钟周期将key_rst 的值赋到key_rst_r 这样可以比较当前状态和前一个时钟周期键的状态差异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key_rst_r <= 8'b11111111;
        else key_rst_r <= key_rst;

wire[7:0] key_an = key_rst_r & (~key_rst);      //比较key_rst和key_rst_r寄存器的值差,一旦发现有不一致的情况发生,将key_an值置1。说明有按键被按下了。
/*
key_rst     1 1 1 0 0 1
~key_rst    0 0 0 1 1 0
key_rst_n     1 1 1 0 0 1
key_an        0 0 1 0 0
*/

reg[19:0] cnt;   //计数寄存器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计数寄存器当检测到复位或key_an有值时,将复位计数置0,否则计数加1
        if (!rst_n) cnt <= 20'd0;
                else if(key_an) cnt <= 20'd0;
        else cnt = cnt + 1'b1;

reg[7:0] low_sw;        //如果监测到复位按键被按下后,20ms (50MHZ 一个周期约为20ns,经过2^20个周期,约为20ms)后将该值写到稳定状态的寄存器。忽略过程中的抖动值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low_sw <= 8'b11111111;
        else if (cnt == 20'hfffff) low_sw <= sw_n;

reg[7:0] low_sw_r;        //晚一个时钟周期将low_sw的值写到low_sw_r,用以保存一个当前周期状态和前一周期状态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low_sw_r <= 8'b11111111;
        else low_sw_r <= low_sw;

/*
low_sw                1111 1111 1111 1101 1101 1101
~low_sw     0000 0000 0000 0010 0010 0010
low_sw_r         1111 1111 1111 1101 1101 1101

led_ctrl           0000 0000 0000 0010 0000 0000
   */
reg[7:0] num;

wire[7:0] led_ctrl = low_sw_r[7:0] & (~low_sw[7:0]);    //led_ctrl会记录下哪个按键被按下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num <= 8'b0;
                end
        else
                begin
                        if (led_ctrl[7]) num[7] <= ~num[7];
                        if (led_ctrl[6]) num[6] <= ~num[6];
                        if (led_ctrl[5]) num[5] <= ~num[5];
                        if (led_ctrl[4]) num[4] <= ~num[4];
                        if (led_ctrl[3]) num[3] <= ~num[3];
                        if (led_ctrl[2]) num[2] <= ~num[2];
                        if (led_ctrl[1]) num[1] <= ~num[1];
                        if (led_ctrl[0]) num[0] <= ~num[0];
                end

assign led_n[7] = num[7] ? 1'b1 : 1'b0;
assign led_n[6] = num[6] ? 1'b1 : 1'b0;
assign led_n[5] = num[5] ? 1'b1 : 1'b0;
assign led_n[4] = num[4] ? 1'b1 : 1'b0;
assign led_n[3] = num[3] ? 1'b1 : 1'b0;
assign led_n[2] = num[2] ? 1'b1 : 1'b0;
assign led_n[1] = num[1] ? 1'b1 : 1'b0;
assign led_n[0] = num[0] ? 1'b1 : 1'b0;

//---------------------------------------//把num转为BCD码
wire start_r;

assign start_r = start;

//---------------------------------if start ,then launch BIN to BCD
//parameter DATA_WIDTH = 8;
//parameter SHIFT_DEPTH = 8;

parameter IDLE = 3'b001;                                //IDLE状态循环监测是否有start讯号,如果有则开始转换
parameter SHIFT = 3'b010;                                //转换状态
parameter DONE = 3'b100;                                //转换完成状态

reg[2:0] pre_state;
reg[2:0] next_state;
//
reg[7:0] shift_cnt;
reg[8:0] data_r;
//
reg[3:0] huns_r;
reg[3:0] tens_r;
reg[3:0] unit_r;
//
reg[3:0] huns_out;
reg[3:0] tens_out;
reg[3:0] unit_out;
//
reg trans_done;
//
wire[3:0] huns_data;
wire[3:0] tens_data;
wire[3:0] unit_data;
//
wire[3:0] huns_tmp;
wire[3:0] tens_tmp;
wire[3:0] unit_tmp;

//-------------------------
//step 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pre_state <= IDLE;
        else pre_state <= next_state;

//--------------------------
//step 2
always @(*)
        begin
                case(pre_state)
                        IDLE:
                                begin
                                        if(~start_r) next_state = SHIFT;               //拨片开关0 effect
                                        else next_state = IDLE;
                                end
                        SHIFT:
                                begin
                                        if(shift_cnt == 7'd9) next_state = DONE;
                                        else next_state = SHIFT;
                                end
                        DONE:
                                begin
                                        next_state = IDLE;
                                end
                        default: next_state = IDLE;
                endcase
        end

//---------------------------------
//step 3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huns_r <= 4'b0;
                        tens_r <= 4'b0;
                        unit_r <= 4'b0;
                        trans_done <= 1'b0;
                        shift_cnt <= 'd0;
                        data_r <= 'd0;
                end
        else
                begin
                        case(next_state)
                        IDLE:
                                begin
                                        huns_r <= 4'b0;
                                        tens_r <= 4'b0;
                                        unit_r <= 4'b0;
                                        trans_done <= 1'b0;
                                        shift_cnt <= 7'd0;
                                        data_r <= num;
                                end
                        SHIFT:
                                begin
                                        if (shift_cnt == 7'd9) shift_cnt <= 7'd0;
                                        else
                                                begin
                                                        shift_cnt <= shift_cnt + 1'b1;
                                                        data_r <= data_r << 1;
                                                        unit_r <= {unit_tmp[2:0], data_r[8]};
                                                        tens_r <= {tens_tmp[2:0], unit_tmp[3]};
                                                        huns_r <= {huns_tmp[2:0], tens_tmp[3]};
                                                end
                                end
                        DONE:
                                begin
                                        trans_done <= 1'b1;
                                end
                        default:
                                begin
                                        huns_r <= huns_r;
                                        tens_r <= tens_r;
                                        unit_r <= unit_r;
                                        trans_done <= trans_done;
                                        shift_cnt <= shift_cnt;
                                end
                        endcase
                end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huns_out <= 4'b0;
                        tens_out <= 4'b0;
                        unit_out <= 4'b0;
                end
        else if (trans_done == 1'b1)
                begin
                        huns_out <= huns_r;
                        tens_out <= tens_r;
                        unit_out <= unit_r;
                end
        else
                begin
                        huns_out <= huns_out;
                        tens_out <= tens_out;
                        unit_out <= unit_out;
                end

//-----------------------------------------
assign huns_tmp = (huns_r > 4'd4)? (huns_r + 2'd3): huns_r;
assign tens_tmp = (tens_r > 4'd4)? (tens_r + 2'd3): tens_r;
assign unit_tmp = (unit_r > 4'd4)? (unit_r + 2'd3): unit_r;
//
assign huns_data = huns_out;
assign tens_data = tens_out;
assign unit_data = unit_out;

//------------------------------------------//把转换后的BCD显示在7段数码管上
reg[3:0] sm_sel_n_r;
reg[6:0] sm_dbr;

reg[7:0] sm_c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m_cnt <= 8'd0;
        else if(sm_cnt <= 8'd150) sm_cnt <= sm_cnt + 1'b1;
        else sm_cnt <= 8'd0;

//-----------------------------------------
/* 共阴极 :不带小数点
;0, 1, 2, 3, 4, 5, 6, 7,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
;8, 9, a, b, c, d, e, f , 灭
db 7fh,6fh,77h,7ch,39h,5eh,79h,71h,00h*/
parameter seg0 = 7'h3f,
        seg1 = 7'h06,
        seg2 = 7'h5b,
        seg3 = 7'h4f,
        seg4 = 7'h66,
        seg5 = 7'h6d,
        seg6 = 7'h7d,
        seg7 = 7'h07,
        seg8 = 7'h7f,
        seg9 = 7'h6f,
        sega = 7'h77,
        segb = 7'h7c,
        segc = 7'h39,
        segd = 7'h5e,
        sege = 7'h79,
        segf = 7'h7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sm_sel_n_r <= 4'b1111;
                        sm_dbr <= 7'd0;
                end
        else if(sm_cnt <= 8'd50)
                begin
                        sm_sel_n_r <= 4'b1101;
                        case(huns_data)
                                4'h0: sm_dbr <= seg0;
                                4'h1: sm_dbr <= seg1;
                                4'h2: sm_dbr <= seg2;
                                4'h3: sm_dbr <= seg3;
                                4'h4: sm_dbr <= seg4;
                                4'h5: sm_dbr <= seg5;
                                4'h6: sm_dbr <= seg6;
                                4'h7: sm_dbr <= seg7;
                                4'h8: sm_dbr <= seg8;
                                4'h9: sm_dbr <= seg9;
                                4'ha: sm_dbr <= sega;
                                4'hb: sm_dbr <= segb;
                                4'hc: sm_dbr <= segc;
                                4'hd: sm_dbr <= segd;
                                4'he: sm_dbr <= sege;
                                4'hf: sm_dbr <= segf;
                                default: ;
                        endcase
                end
        else if((sm_cnt > 8'd50) && (sm_cnt <= 8'd100))
                begin
                        sm_sel_n_r <= 4'b1011;
                        case(tens_data)
                                4'h0: sm_dbr <= seg0;
                                4'h1: sm_dbr <= seg1;
                                4'h2: sm_dbr <= seg2;
                                4'h3: sm_dbr <= seg3;
                                4'h4: sm_dbr <= seg4;
                                4'h5: sm_dbr <= seg5;
                                4'h6: sm_dbr <= seg6;
                                4'h7: sm_dbr <= seg7;
                                4'h8: sm_dbr <= seg8;
                                4'h9: sm_dbr <= seg9;
                                4'ha: sm_dbr <= sega;
                                4'hb: sm_dbr <= segb;
                                4'hc: sm_dbr <= segc;
                                4'hd: sm_dbr <= segd;
                                4'he: sm_dbr <= sege;
                                4'hf: sm_dbr <= segf;
                                default: ;
                        endcase
                end
        else if((sm_cnt > 8'd100) && (sm_cnt <= 8'd150))
                begin
                        sm_sel_n_r <= 4'b0111;
                        case(unit_data)
                                4'h0: sm_dbr <= seg0;
                                4'h1: sm_dbr <= seg1;
                                4'h2: sm_dbr <= seg2;
                                4'h3: sm_dbr <= seg3;
                                4'h4: sm_dbr <= seg4;
                                4'h5: sm_dbr <= seg5;
                                4'h6: sm_dbr <= seg6;
                                4'h7: sm_dbr <= seg7;
                                4'h8: sm_dbr <= seg8;
                                4'h9: sm_dbr <= seg9;
                                4'ha: sm_dbr <= sega;
                                4'hb: sm_dbr <= segb;
                                4'hc: sm_dbr <= segc;
                                4'hd: sm_dbr <= segd;
                                4'he: sm_dbr <= sege;
                                4'hf: sm_dbr <= segf;
                                default: ;
                        endcase
                end

assign sm_sel_n = sm_sel_n_r;
assign sm_db = sm_dbr;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