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建议雅特力以后更新官方库时把printf换掉

楼主(2021-04-01):
这个东西很恶心人,最起码也 用#define映射一下,不要在原文中用呀。USB库里面一堆,还得一条一条的删。

网友A:
这个函数自己写就可以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自己写一个函数,不就可以了吗?
是吧。

网友C:
借楼问一下USB库在哪里下载,官网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借楼问一下USB库在哪里下载,官网没找到。

官方BSP包里面有啊。BSP\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2.9\Middlewares 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自己写就可以了,没有问题的。

不是说不能用,而是不好清除。
其他的库里面用printf基本都是下面的格式。
#ifdef DEBUG
#define DBG_INFO printf
#else
#define DBG_INFO (...)
#endif
程序里面用DGB_INFO,需要删除时,只需要清除宏定义的DEBUG就可以了。 AT的库里面直接写了printf。

网友E:
可能没注意吧,不过这玩意儿,批量替换就行了啊

网友F:
自己写一个函数,就OK

网友G:
这个函数可以重定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