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SH39F003A全局变量和数组在定义的时候赋值,芯片不能运行

楼主(2021-04-01):
为啥中颖SH39F003A芯片不管是全局变量还是数据只要在定义的时候赋值了,芯片就不能运行。不管是Xdata 还是data都是一样。 把赋值删除,初始化的时候一个一个值写进去,芯片运行OK 。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不错的一个建议。

网友B:
这个还真的不是很清楚的,不知道咋回事的。

网友C:
不会吧,这么奇葩?

用过那么多品牌的单片机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D:
持续关注楼主的问题,很棒。

网友E:
这芯片好买?大概多少一片?

我们目前用量不会很大

网友F:
一般在定义的时候赋值,赋值操作是在进main之前执行的,此时可能看门狗时间较短导致复位。而在自己的初始化函数中赋值则会注意到看门狗的问题。

大数组赋值要注意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