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IDE生成的USB工程烧录到GD32F4中没有枚举(已解决)

楼主(2021-04-01):
使用的是 STM32CubeIDE 软件生成 USBHID 的工程,
下载到STM32F4的板子上可以枚举成功,但是下载到GD32F4板子上就没有发生枚举,请问一下各位大佬,
需要更改哪些地方?不生感激
RCU Clock Config已配置,但无作用。(经测试,RCU无需特别理会,不设置,维持初始值即可)

21.04.19补充(已解决):
需修改 STM32 库函数的下列两点:
即使不侦测VBUS,GD32 USB Device USBFS_GCCFG 也需要将 bit18/19 置1,STM32 在不侦测 VBUS 时此两bit置0。
GD32 USB Device USBFS_DSTAT Bit0指示位与STM32相反,GD32中置0为挂起,STM32置1为挂起。
经上述修改 USB 设备已能正常列举,贡献给小伙伴们,撒花。

21.06.03补充(已解决):
还需要修改,Out Endpoint 在 Deactivate 时不可设置 控制寄存器 Disable Bit,否则端点再初始化无反应,持续 Nack。
贡献给小伙伴们,撒花。

网友A:
这个我还没有用过这个工具,顶一下。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工具,还真的不知道是咋回事的。持续关注中。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C:
两者本来就不兼容,这么干肯定是不行的,GD和ST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者本来就不兼容,这么干肯定是不行的,GD和ST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其他外设基本是正常,只有USB完全不听使唤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他外设基本是正常,只有USB完全不听使唤

STM32换成GD后,USB是不能用原先代码的,代码得重新编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他外设基本是正常,只有USB完全不听使唤

其他外设可以么?我怎么使用SPI也不行呢。。。。就是用cube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外设可以么?我怎么使用SPI也不行呢。。。。就是用cube生成的

UART/SPI/IIC 都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哪里没设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换成GD后,USB是不能用原先代码的,代码得重新编写

因为看了下寄存器定义,地址,功能什么的似乎都一样啊,最奇怪的是D+/D- Pin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好歹拉高一下呀,就跟没使用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UART/SPI/IIC 都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哪里没设对。

我还跟领导说不能替代呢。。。完蛋了,要被骂了。。。

网友E:
应该不能直接拿来用吧

网友F:
持续关注中,虽然没有用过。

网友G:
这个不能直接拿来就用的,需要修改一下。

网友H:
这个必须要顶一下的,好东西的。

楼主:
自己顶一波

网友I(2021-06-11):
顶一下,目前做的工程STM32F405在Linux下和Windows下都正常,移植到GD32F405时Windows正常,Linux还有些问题,对寄存器手册太难受了

网友J:
6666,我调了几天才看到这个帖子,直接就可以了,感谢感谢

然后你说的最后控制寄存器这个Disable 具体是哪里 我有点没看明白

我最近也在写GD32和ST中F4系列的区别和对比,楼主不知道有没有啥联系方式,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K(2022-03-28):
感谢,测试已经通过

网友L(2022-05-24):
能否麻烦楼主贴下修改处的代码片段,本人愚钝。

网友M(2022-12-26):
21.06.03补充(已解决):
还需要修改,Out Endpoint 在 Deactivate 时不可设置 控制寄存器 Disable Bit,否则端点再初始化无反应,持续 Nack。
这个具体是在哪修改呢,一直没找到修改位置

网友N(2024-05-28):
碰到了需要用到usbhost的地方,还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O:
在STM32CubeIDE中正确配置了USB功能,并选择了适合GD32F4芯片的配置选项。GD32F4和STM32系列虽然基于同一架构,但在USB配置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网友P(2024-07-31):
虽然你提到RCU(时钟配置)在GD32中无需特别设置,但确保你的系统时钟配置正确仍然很重要。检查GD32的USB时钟源是否正确配置,确保USB工作在正确的频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