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同相放大与直流偏置偏置

楼主(2021-04-01):
如上图的运放,Part A是一个电压跟随器,提供2.5V的直流电压。Part B是一个同相放大,U10是一个3选1多路器,通过选择不同的通路实现不同阻值的反馈电阻,从而调整放大倍数。关于B有一个疑惑,我可以理解为+INB的输入电阻是2K,当多路器分别打到NO1、NO1、NO2的时候,反馈电阻分别为10K,16.8K,18.3K,这样算下来增益与定义的2.02, 6.6, 13.2不一致。此为疑惑1.
疑惑2:理论上同相端偏置2.5V(VCOM),倒向端也偏置了2.5V,但是同相㔿倒向的输入电阻不一致,这个是否会有影响。
还望各位能赐教@~@

电路图不直观,理解时要在大脑中转换,建议不要采用这种方式画原理图,万一电路图有错还不容易发现。

网友A:
(1)定义放大倍数,信号输入从R42右端开始,与信号输入从C55右端开始是不同的。如果从C55右端开始,需要考虑R43、R44、R45分压电路对输入信号的衰减。
(2)运放跟随器输入IN-,IN+输入阻抗不同会引起运放输入电流导致的失调,但运放输入电流很小nA数量级,影响甚微。并且,楼主电路并不是精密直流信号放大,因此,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定义放大倍数,信号输入从R42右端开始,与信号输入从C55右端开始是不同的。如果从C55右端开始,需要考 ...

问题一,增益这块如果将NO2连接到COM,按照原理图计算是(10k+6.8k+1.5k)/2k,应该是9.15才对,可是实际测试的就是13.5,测试输入时0.24V,输出3.25V,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还望赐教,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一,增益这块如果将NO2连接到COM,按照原理图计算是(10k+6.8k+1.5k)/2k,应该是9.15才对,可是实际 ...

你的计算:(10k+6.8k+1.5k)/2k有误。对同相放大器而言,放大倍数是:[(10k+6.8k+1.5k)/1.5k]  + 1 = 13.2 。与你实际测试13.5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