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红外运放电路

楼主(2021-04-01):
这个电路是一个红外发送和接收的一个传感器电路,实在搞不懂几个运放的原理,请教群里的高手

网友A:
U2B是不是抄错了?
U2A放大,U2C施密特比较器。

@wxjia2004 :为了给2脚一个合适的偏置。想一下输入电压不变的情况。
图没有抄错,U2A放大的负端接那个电容C2是干嘛的?

网友B:
Q1是不是画反了

Q1是画反了的

网友C:
画错了吧

网友D:
1、感觉U2A的输入端接到U2b的输入端是画错了,个人理解U2B应该是电压信号跟踪用,U2A是信号放大用,U2C是比较器。所以U2A的输入端应该接到U2B的输出端。

2、感觉U2B的输出信号不应该接到U2A的正输入端,应该接到负输入端,否则C2的作用不好理解。

网友E(2021-05-04):
没搞错吧?

网友F:
U2B简单恒流源;

电路比较巧妙的利用了C1,作为U2A放大器的耦合电容,并将38KHz红外脉冲放大;
通过C3和二极管实现倍压整流;然后阻容整型出“包络”,完成红外38KHz的解调;

U2C为简单的有斯密特功能的整型比较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