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红外电路分析

楼主(2021-04-01):
下图是一个红外发送和接收的电路,实在搞不懂运放的工作原理,麻烦大佬们看看:

网友A:
不完整,看不太出来,感觉你电路图少了一个负电源

网友B:
求方程

是个带偏置的带通

这是个受控的振电路。也算是个检测电路。
@小和尚520 :你是对的,是c6
-Vx.s.C6

网友C:
模拟电路讲义

网友D:
实际上是没有红外照时,U2B是产生自激振,经U2A放大交流,U2C整流滤波比较输出。总之,没有照射时,输出是正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U2C是一个滞回比较器,得出红外的工作状态。

楼主:
具体原理根据波形分析,大概能拆出来。只是我没办法和理论连起来。觉得不舒服

网友E:
这个原理图看着累,为何每个节点都加网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