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线模式,共地,1对1都可以,一共就3个设备

楼主(2021-04-01):
用的是MAX490,4线全双工,1对1没有问题,接到总线上就只能访问1个设备,AB,zy都加了120,不加也不行
杜邦线不超过30cm,那位做过讲一下,谢谢

网友A:
DE脚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脚是怎么控制的

实际用的max490没有DE脚,抱歉

终端的接口芯片必须有DE引脚,只有主机侧可以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用的max490没有DE脚,抱歉

哦,那就对了,想一下,两个芯片输出脚接一起,一个输出高一个输出低,会不会短路?

网友B:
呵呵
422多设备,DE不控制
呵呵

网友C:
这是RS422而非RS485,终端的发送端必须根据协议进行控制,不发送则不能使能,否则会发生电平竞争导致数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