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32F03x_IAP跳转方案

楼主(2021-04-01):
HK32F03x_IAPt跳转方案1_20190122162207.zip 请问这个文件在哪里下载呢?
开发笔记是这样写的 HK32F030_F031_F04A应用笔记V1.0.28.pdf
2.1.2 设置 protect FLASH 后将 RAM 映射到 0 地址时的问题
问题描述:
把 SYSCFG_CFGR1.MEM_MODE 配置为 3、并 Enable flash read protect 的程序不能
在 RAM 上执行。
这个问题容易在芯片应用使用 IAP+APP 的方式时碰到。当把 IAP 程序放到了
0x08000000 开始的地址,APP 程序放到其它地址后,一般应用把 APP 的中断向量表复制
到 RAM 的 0x00000000 地址,然后配置 SYSCFG_CFGR1.MEM_MODE 为 3,这样当芯片
收到中断请求时,能正确执行 APP 的中断服务程序。我的芯片在这样配置后,如果不使
能 Flash read protect,能正确工作并响应 APP 中断服务程序;但是如果使能了 Flash read
protect 后,当中断发生时,程序会跑飞。
解决方案:
当使用 IAP+APP 的应用是,如果需要使能 Flash read protect,则不把 APP 的中断向
量表复制到 RAM,并保持配置 SYSCFG_CFGR1.MEM_MODE 为 0。同时修改 IAP 的中
断服务程序,在 IAP 的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判断当前执行的是 APP 程序还是 IAP 程序,如
果是 APP 程序,则跳转到 APP 的中断服务程序地址。具体参见下面压缩包里的例程。
即使在不使能 Flash 读保护的情况下,将中断向量表重映射到 RAM 中,也有可能导
致硬件 HardFault。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推荐将中断向量表重映射到 RAM 中。推
荐使用以上提供的例程。

网友A(点评):
你好,你这边有这个跳转方案例程的压缩包吗

网友B: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推荐将中断向量表重映射到 RAM 中

网友C(2021-05-19):
为什么不推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推荐将中断向量表重映射到 RAM 中”?是担心开发者把控不好,还是cpu有内在bug?

网友D(2022-06-25):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推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推荐将中断向量表重映射到 RAM 中”?是担心开发者把控不好,还是cpu有内 ...

什么情况

网友E:
pdf里面的压缩包不能怎么下载?

网友F:
明天进行HK32F030 IAP资料整理,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F:
例程代码下载地址:https://ifxz.lanzoul.com/b017q79xe密码:5b2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