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中断嵌套

楼主(2021-04-01):
我现在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是有关中断嵌套的,我做了一个测试程序,有三个中断,分别是中断1,中断2,中断3.中断2,3嵌套在中断1中。中断2,3的抢占优先级相同,响应优先级中断2高于中断3.中断1的抢占优先级最低。现在经过嵌套之后中断2,3正常工作,但是中断1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就如中断1服务程序中有一个通过判定一个按键的IO口状态来控制一个菜单的进入或者退出,但是现在按键按下去会出现时有效时而无效的现象,常常需要按好几次按键才能进入或者退出菜单。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阿,希望大家能够指点指点

网友A:
还是模拟一下,看是那边变量被串改了

网友B:
是否中断2,3太频繁了?仿真看下

网友C:
抢占优先级的问题就是让人头疼

网友D:
为何还要搞这么复杂的潜逃,研究一下方法,统筹规划,合理一点搞。

网友E:
通过按键做外部中断的话,抖动的问题好好的处理一下

网友F:
如果嵌套过于频繁,需要在嵌套的中断中也判断一下按键。这样就好了。判断按键的代码需要精炼一些

网友G:
应该是按键抖动导致异常

网友H:
设置抢占优先级,什么项目需要这么多中断,可以用操作系统了。

网友I:
搞这么复杂,我说只要一个发生中断,其他的全部停掉。

网友J:
连中断都不进去吗

网友K:
确认第三个中断事件发生了?

网友L:
既然能 那就有可能是干扰了

网友M:
跑系统试试呢

网友N:
通常按键检测在几十毫秒到两百毫秒内确定稳定状态,所以去抖动是必须要做的

网友O:
否则没有嵌套也会发生这样的不灵敏的情况

网友P:
最好还要加上判断释放,这样按起来才会自如

网友Q:
一般出和入是成对使用的。

网友R:
至于嵌套是否影响时间,大致估算一下就好

网友S:
一般除了低功耗唤醒之外,周期扫描按键IO就足够了

网友S:
当然唤醒后再扫描就更稳定

网友T(2021-05-01):
需要进行按键的防抖

网友U:
给一个小小的延时

网友V:
需要好好处理他们的关系

网友W:
唤醒后再扫描就更稳定,这个有时长的说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