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与强电系统该咋接地?

楼主(2021-04-01):
强电系统的接地

网友A:
有的人习惯将机器外壳接入机器机体上,机体在接入真正的地线

楼主:
那这岂不是强电与弱电公用一个底线了

网友B:
对啊,如果只有一根地线要咋办呢?

网友C:
单片机系统没有什么接地问题,最好是浮地。机器外壳一定要接真正的地

网友D:
但是好多是PLC塑料外壳,外壳接地没意义。

楼主:
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