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区别应用

楼主(2021-04-01):
串口里,有队列和只有缓冲区的程序区别在哪,如何区别应用?

楼主:
看到有的串口程序。设置了队列。还有头尾指针,数据计数。而有的只设置了缓冲区。请问,什么时候用哪种方式呢?

楼主:
都是用队列,
有的用的蛮细:出队列,入队列。头指针&尾指针的比较,从而判断队列 空&满。弄的好细微。比如周立功的。
而有的呢,感觉用的蛮简单。  请问:同是队列,差别咋这么大咧?
    以下是简单的:
    void USART1PutDatatoBuf(u8 dat)
{
u32 tmphead;
tmphead = ( USART1_Rx_Head + 1 ) & USART1_RX_BUF_MARK;//队列头的最大值判断,到达最大,则变回0
USART1_Rx_Head = tmphead;  // 每收一次数据,队列头增加1
USART1_RX_Buf[tmphead] = dat;
}

**功能:获知缓冲中是否有数据

u8 USART1IsDataInBuf( void )
{
return ( USART1_Rx_Head != USART1_Rx_Tail );
}

**功能:获取缓冲中有效数据的长度

u32 USART1GetBufLen(void)
{
//__disalbe_irq();
if(USART1_Rx_Head>=USART1_Rx_Tail)
{
  //__enable_irq();
  return(USART1_Rx_Head-USART1_Rx_Tail);
}
else
{
  //__enable_irq();
  return(USART1_RX_BUF_MAX+USART1_Rx_Head-USART1_Rx_Tail);
}

}

功能:从队列中获取数据

u8 USART1GetBufDat( void )
{
u32 tmptail;
while ( USART1_Rx_Head == USART1_Rx_Tail );//为防止数据混乱而弄上的硬等待
tmptail = ( USART1_Rx_Tail + 1 ) & USART1_RX_BUF_MARK;
USART1_Rx_Tail = tmptail;
return USART1_RX_Buf[tmptail];
}

网友A:
用缓冲主要是为了防止上层对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来不及处理而丢失。

网友B:
如果上层响应够快,就可以不用。否则就要采用。

网友C:
这个主要看单片机的繁忙层度,

网友D:
如果建立了队列,那么程序主要工作是检查队列,具体收发就由中断处理,

网友E:
如果单片机本身没什么事情,直接去接收也是可以的.

网友F:
为什么有的队列程序描述的特别复杂,有的又特别简单。。 文中贴出来的程序有while死循环等待,而且头尾指针判断特别简单。 而有的程序,写的很繁琐

网友G:
FIFO就是数据缓冲。

网友H:
这个不是硬件自身的fifo吗

网友I:
复杂一些的肯定是考虑到各种情况,在牺牲一定性能的情况下,能够对数据做更多的保护,更多的稳定性

网友J:
串口接收一般还是建议用缓冲,可以设置中断接收,而处理还是可以采用循环查询是方法,分别快捷,相对独立。

网友K:
队列是自己设置的啊

网友L:
缓存我就没管过

网友M:
这个 一句两句说不清啊

网友N:
没有啥特别的啊

网友K:
地板说的很好

网友O:
俩的功能就是不一样的

网友P:
缓存是自动放的地方 队列是指定的地方

网友M:
有队列和只有缓冲区是什么呢

网友B:
缓冲区指的什么呢

网友G:
应该是硬件的FIFO吗

网友Q:
程序区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K:
直接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O:
内部集成了FIFO了

网友R:
一般都是串口里面都有缓冲器了。

网友A:
你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S:
看看datasheet怎么写的

网友S:
例程里面都有相关的应用资料。

网友T(2021-05-01):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U:
功能不是一样的

网友V:
缓冲区是如何存储代码的呢

网友W:
看自己的需要了

网友X:
多看看例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