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温度稍高就会复位

楼主(2021-04-01):
stm32经过多次擦写之后,大约下载了2000多次,会不会出现上述情况,温度在人感觉冷的情况下,一切正常;但是在人感觉稍微热点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上述情况,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应该不能把,你把主频减低试试!

网友B:
我有两块同样的板子,有一块电源偶尔反接了几秒钟以后那块板的工作电流明显偏大了50%,只mcu的电流,手放上去有些温热,但是还能跑,程序运行也没有问题.异常复位倒没有.

网友C:
擦写不至于写坏的

网友D:
主频降低了吗,试试看

网友E:
有可能 但是概率很低

网友F:
没有那么夸张的

网友G:
是不是有哪里虚焊了

网友H:
这种情况不太正常

网友I:
应该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J:
检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G: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C:
不同系列的STM32 擦写次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K:
如果超过了就会出现异常。

网友I:
另外也要注意FLASH等待周期的设定,有时也会影响工作的稳定性。

网友L:
复位的原因有很多呢。

网友F:
是不是电源的原因呢

网友M:
温度稍高就会复位?

网友G:
这个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C:
温度怎么会升高呢

网友D:
下载了2000多次,有问题吗

网友N:
楼主的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O:
温度可以到多少呢?

网友F:
把主频减低试试能行?

网友G:
感觉是你的电源出现问题了。

网友H:
楼主的问题看看硬件有问题吗

网友P(2021-05-01):
大概温度有多高啊

网友Q:
是不是电流过大了

网友R:
和硬件和程序都有可能有关系

网友S:
从第一次就这样吗

网友T:
下载次数有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