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错误代码是L6002U

楼主(2021-04-01):
以下是编译后的信息:
Build target 'STM3210B-EVAL'
compiling core_cm3.c...
linking...
.\STM3210B-EVAL\STM3210B-EVAL.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stm3210b-eval\core_cm3.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inished: 0 information, 0 warning,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
".\STM3210B-EVAL\STM3210B-EVAL.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6

网友A:
应该是跟core_cm3.c相关的文件的目录没指定好

网友B:
没包含进来

网友C:
你检查确认下。 ..\..\..\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

网友D:
如果刚接触STM32的话,建议基于STM32Cube库来着手开发

网友E:
同时使用STM32CUBEMX做初始化配置

网友A:
compiling core_cm3.c...  怎么没有报错呢?

网友F:
如果编译出错了,也该报错而不会直接 link

网友G(2021-05-01):
core_cm3.c 这个文件是干嘛额啊

网友H:
建议基于STM32Cube库来着手开发

网友I:
没遇到过这个错误代码

网友J:
编译报错没办法下载程序的啊

网友K:
必须要在特定的路径下

网友L(2023-03-07):
看一下你自己的工程设置,output选项卡里,设置的输出路径是什么

网友M(2024-04-01):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N: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O: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P: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Q: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