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高手们能否详细讲解下下面程序

楼主(2021-04-01):
UART2->CR1 &= (u8)(~UART2_CR1_UARTD);
         UART2->CR1 &= (u8)(~UART2_CR1_UARTD);
         TIM1->BKR |= TIM1_BKR_MOE;
         TIM1->CCER1 |= TIM1_CCER1_CC1E;

网友A:
我们现在一般都是用库函数操作,很少用寄存器去操作,你可以多看看手册,说不定会有什么收获

网友B:
看规格书,代码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C:
你是问C语言的问题,还是问单片机寄存器

网友D:
C语言问题,很容易,位的逻辑操作,。

网友E:
按位取反“~”:按位取反1变0,0变1
~按位取反
5二进制00000101,取反11111010,代表-6
所以~5值-6

~是按位取反,例如整数3,二进制形式是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按位取反后就是

网友F:
nt a = 35;
int b = 900;
a |= b;

==>a = a|b

|是按位或操作,就是只要有一个1就是1,两个都是0才是0,如上例

35 的二进制为: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100011
900的二进制为:00000000 00000000 00000011 10000100

----------------------------------------------------
按位或的结果:00000000 00000000 00000011 10100111
也就是935

网友G:
x|=y; 等价于x=x|y; 为位运算里面的或
x&=~y 等价于 x=x&(~y); 先对y取反 再和x做与运算

网友H:
C语音的基础,怎么讲。

网友I:
程序只是C语言操作寄存器,你应该不理解的是这段程序是怎么操作寄存器的吧

网友J(2021-05-01):
楼主哪里看不懂啊

网友K:
这就是 一般的寄存器操作啊

网友L:
是看不明白计算过程吗

网友M:
单步运行 看看寄存器状态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N:
看寄存器配置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