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110用外部8M晶振如何倍频到32MHz?

楼主(2021-04-01):
L110用外部8M晶振如何倍频到32MHz?

网友A:
这颗MCU没有PLL,外部挂多少晶振就是多少……

网友B:
一步一步加上去,资料说不可以直接设置到最高频率
        M0P_SYSCTRL->RCH_CR = *((uint16_t *)( 0X00100C08 ) ); //4M
        M0P_SYSCTRL->RCH_CR = *((uint16_t *)( 0X00100C06 ) ); //8M
        M0P_SYSCTRL->RCH_CR = *((uint16_t *)( 0X00100C04 ) ); //16M
        M0P_SYSCTRL->RCH_CR = *((uint16_t *)( 0X00100C02 ) ); //22.12M
        M0P_SYSCTRL->RCH_CR = *((uint16_t *)( 0X00100C00 ) ); //24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一步加上去,资料说不可以直接设置到最高频率
        M0P_SYSCTRL->RCH_CR = *((uint16_t *)( 0X00100C08 ) ) ...

好的 ,测试没问题了,要一步步升上去才行。就用2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