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5怎么烧录程序?

楼主(2021-04-01):
是不是只能用JTAG?

楼主:
串口可以用吗?

网友A:
串口通常用来调试,JTAG用来下载

网友B:
SH79F085/165 一般厂家没烧录ISP代码,所以只能用JTAG下载,,如果你有很大量,可以要求厂家事先把ISP下载代码烧录进去

网友C:
两者都可以用的

网友D:
应该是都可以用的

网友E:
ISP应该是可以的把

网友F:
官方有配套的烧录器吗

网友G:
官方是有的 可以在官网查看一下或者万能某宝

网友H:
jtag的烧录还蛮麻烦的 希望这方面的技术支持还是跟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