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使用16.6M内振怎样写1ms的延时程序

楼主(2021-04-01):
使用16.6M内振怎样写1ms的延时程序

网友A:
你可以系统时钟分频一下再算下

网友B:
是的,一个nop就是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C:
是定时器吧.然后等待.定时时间到.

网友D:
照猫画虎啊

网友E:
最好用定时器定时

网友F:
不过要做到精确1ms是有点难的。

网友G:
是的,误差楼主可以算一下

网友H:
定时器,顾名思义,就是定时的,照手册配置就能得到你想要的时间基准单元了。

网友E:
直接定一个40uS中断,中断再计25次,就可以等到精准1mS

网友H:
为何不直接定1mS?

网友I:
准确定时用定时器,大概延时自己写个delay即可

网友J:
使用系统时钟做定时器可以吗

网友K:
这个频率要做到1ms稍微有些麻烦

网友L:
不用那么精确 反正能肯定1ms没什么问题 自己配中断都行

网友M:
自己配置timer 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N:
你配置的时钟频率跟内振是否一样

网友O:
配置号系统时钟后根据系统时钟的分频来写对应数量周期的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