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系列低功耗睡眠模式和stop有什么区别没?

楼主(2021-04-01):
stm32L系列低功耗睡眠模式和stop有什么区别没?

楼主:
不知道这2个关闭了那些外设和时钟,

网友A:
STM32 的低功耗模式有 3种: 1)睡眠模式(CM3内核停止,外设仍然运行) 2)停止模式(所有时钟都停止) 3)待机(standby)模式(1.8V内核电源关闭) 从待机模式唤醒后的代码执行等同于复位后的执行 进入Standby模式后,只能有Wake-up脚和RTC唤醒,特别是唤醒后,程序将从最开始运行,也就是相当于软件复位。

网友B:
懂了吧,或者随便找个用户手册,里面都有介绍。

网友C:
STM32有三种休眠模式:SLEEP、STOP、STANDBY;休眠层次依次加深,功耗越来越低。
SLEEP 模式最容易使用,任何中断或事件都可以唤醒CPU。但低功耗的表现不尽如意。
STANDBY 模式下对于实时采集系统来说,几乎没法用。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stm32L系列的芯片

网友D:
看手册上有详细的描述

网友E:
当然有区别啦

网友F:
建议你看一下对应系列的手册,关于低功耗模式的章节都有详细描述。

网友G:
不同系列的会略有不同

网友H:
一般新出的芯片功能会增加一些,低功耗模式下可使用更多更灵活的设置

网友I:
有些模块是不是启动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J(2021-05-01):
当然有区别了啊

网友K:
停止模式是低功耗模式的一种?

网友L:
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M:
不同系列的会有不同吗

网友N:
停止模式最省电

网友O(2023-03-07):
睡眠模式外设还是可以继续工作的,stop外设时钟都停止了,除了外部中断可以工作

网友P(2024-01-02):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