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路图求分析

楼主(2021-04-01):
各位坛友,上图的功能是什么?右上1.5v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上图的功能是什么?”

差分放大(差分转单端)。

“右上1.5v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5v是输出零点参考电压(输入差分信号为零时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的功能是什么?”

差分放大(差分转单端)。

可以将1.5V理解为防偏置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将1.5V理解为防偏置电压吗?

“防偏置电压”,可能是防失调电压吧。

这个输出零点参考电压主要不是用于解决失调电压的,而是给输出一个偏置。譬如图中的1.5V,就是使输出零点偏置到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偏置电压”,可能是防失调电压吧。

这个输出零点参考电压主要不是用于解决失调电压的,而是给输出一 ...

好的  谢谢坛友赐教,我再理解一下。

网友B:
热电偶放大电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放大电路么

网友B:
热电偶隔离放大,楼主有没有方案

网友C:
上图的功能是差分放大器,加了1.5V的零点偏置。具体而言,输出电压Vout = (Vin+ - VIN-)* (13K / 150K) + 1.5V. 虽然楼主电路号称差分放大器,其实不能放大输入差分电压,而是对输入差分电压衰减(13/150)倍,再向上平移1.5V。

网友D:
输入信号和基准信号必须是理想的电压源才行,少加三个B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的功能是差分放大器,加了1.5V的零点偏置。具体而言,输出电压Vout = (Vin+ - VIN-)* (13K / 150K) ...

多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