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系列与低压系列两种芯片

楼主(2021-04-01):
PIC16F  与PIC16LF 都可以工作于3.3V,那么为什么不一个料号搞定,还要分成高压系列与低压系列两种芯片?

网友A:
都用于3.3V,在使用特性方面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可不可以混用

楼主:
比如这一批货我用 PIC16F,下一批我用PIC16LF,同样的固件,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带L的应该是省电点,猜的,哈哈

网友D:
带L的功耗更低,POWER DOWN的时候能差一个数量级

网友E:
具体值看芯片的数据手册的电气特性章节。

网友F:
混用肯定不好。

网友F:
如果都是稳定在3.3V供电, 对低功耗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G:
并且对F和LF的价钱无所谓的话, 都可以用, 没啥问题的.

网友H:
很好奇, 带L的和不带L的哪个贵?

网友I:
你可以到MicrochipDirect上面去查一下这两个型号, 那个上面的价钱是公开的..可以做参考.

楼主:
其实主要看用量,用的人多,量大必然便宜!